请帮忙推荐一个用26650磷酸铁锂电池的手电!谢谢

楼主(2019-11-11):
最后是可选不要电池的。
因为手里有一些26650的电池,也算是有醋要借螃蟹了。

网友:
买过这种给老爸用,很抗造,用了6年多了感觉亮度没啥变化,刚才看了下那家已经下架了

网友A:
楼主,标题加个“请”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标题加个“请”字

已经添加,谢谢提醒。容易误导

网友A:
赞楼主!

这个店还不错,你去问问磷酸铁锂电池能不能用:
https://waishehome.taobao.co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赞楼主!

这个店还不错,你去问问磷酸铁锂电池能不能用:

楼主是要手电筒,之前在   开拓者光电 买的18650用的手电筒。业界很好评。。。你可以去店铺买,我看到了几款用26650电池的手电筒

网友:
26650的好找,鹰眼的阿木的都是性价比很好的。
不过支持磷酸铁锂这电压的不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要手电筒,之前在   开拓者光电 买的18650用的手电筒。业界很好评。。。你可以去店铺买,我看到了 ...

那家除了电池,还有手电。

网友(2020-01-06):
估计得自己改电阻或者牺牲亮度了。电压太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