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连接器名字,见图

楼主(2019-11-11):
自己照着FPGA仿真器的转接板重新做了一个体积小一点的,买器件的时候发现找不到一个连接器。
该连接器跟普通的14P牛角座对插,但网上能找到的都是压线式的,请问这种焊接式的学名叫什么,能来个链接就更好了

网友A:
关键字 防呆母座 2.54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字 防呆母座 2.54

感谢!

网友B:
这个不一定是2.54的,可能是2.0的,具体测量一下。是xilinx的下载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键字 防呆母座 2.54

这个关键字给力,先前找了很久都没找到,最后没办法,焊盘放到边上,然后把板子做成1.0的厚度,然后再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一定是2.54的,可能是2.0的,具体测量一下。是xilinx的下载器吗?

是2.54的,xilinx的下载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