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已经停产的芯片AN44002A,手册怎么查找啊?

楼主(2019-11-11):
PANASONIC AN44002A
我司boss交待了个活,基于一款带这个芯片的模块来做东西。想找下这个芯片的数据手册。各大网站翻遍了都没找到。有啥别的渠道不?付费的也行啊
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
停产还敢用在项目上?

网友:
型号应该是AN4402A吧  boss给你交代错了。

网友:
激光打印机扫描镜无刷电机驱动芯片,根本就没有datasheet

找找打印机的维修手册,肯定能找到引脚定义和驱动说明

网友:
这个网站,注册一下,看看是否可以下到:
https://www.jotrin.com/product/parts/AN44002A

网友:
可能定制的

网友:
alldatasheet上面我看有063A的 对着猜一下呗

网友:
松下服务非常好的。直接在网站上发邮件,他们会联系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