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示波器上下沿触发检测的疑问

楼主(2019-11-11):
最近在挖坟做FPGA数字示波器,学习FPGA逻辑设计。打算用ZYNQ+LTC2209。
在研究触发系统设计中卡壳。主要是上升沿或下降沿触发到底应该怎么判断没有太大头绪。
例如从ADC采样3个数据(按照最高测量频率为最高采样频率的1/10设计),通过ADC时钟送入3个字节数组,已上升沿为例,按照采样顺序先后将三个数列为A B C,如果从触发电平位置开始计算,如果C>B且B>A且C>A认为是上升沿,反过来同理判断是下降沿。
这样判断有没有问题?觉得似乎缺了点什么。或者有另外更好的方法检测?

网友A:
如果脉冲很快A=0,B=C=1怎么办?你这样丢了脉冲上升沿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脉冲很快A=0,B=C=1怎么办?你这样丢了脉冲上升沿了吧

对,我知道这种检测方法有很大局限性,没想出来一种比较适用于大部分可能性的方法。
坛里很多大神做示波器都挺好,不知能不能分享一下思路?

网友B:
怎么感觉不对呢
边沿应是输入信号与参考电平相比较,就像比较器,检测比较器输出的电平变化。
比如检测上升沿:
A<REF,B>=REF就成立了。
也许可以用状态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感觉不对呢
边沿应是输入信号与参考电平相比较,就像比较器,检测比较器输出的电平变化。
比如检测上升 ...

刚才仔细想了下,逻辑上没错。都是按这种思路设计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仔细想了下,逻辑上没错。都是按这种思路设计的吗?

我也是瞎想的,有兴趣可以看看魏坤的帖,或看看我的帖: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79225-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