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推荐下超远距离的无线通信模块!谢谢!!

楼主(2019-11-12):
在做一个项目   项目两个模块需要大概 一次8个字节的数据量通信   两个模块距离<=5km   也就是最大通信距离需要5km   大家有推荐的厂家吗?或者模块  谢谢!

网友:
LORA中继组网吧

楼主:
那就至少需要三个对吧。。。放一个放中间

网友A:
天线好的话,1W的LORA完全没问题吧

网友B:
EBYTE好像有5W的电台,买个好点的天线,5Km应该没有多大问题,上次我用他们的2W电台,在两个32楼楼顶传了7Km。

楼主:
引用 网友B:
EBYTE好像有5W的电台,买个好点的天线,5Km应该没有多大问题,上次我用他们的2W电台,在两个32楼楼顶传了7K ...

功率这么大  不会被限制吗??我听说功率过大需要申请报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线好的话,1W的LORA完全没问题吧

大功率能直接用?不需要报备?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功率能直接用?不需要报备?

数据这么少,433M鬼大爷管你

网友:
两点无遮挡,基本可视情况下,1w的lora没问题。这个事情,你不主动申报,应该是没人管你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功率这么大  不会被限制吗??我听说功率过大需要申请报备

是的,所以我们测试的时候都是按照随机时间开机,发完关机,间隔很长的时间,就只测试了一个下午,总开机50次,每次不到2秒,对其它设备来说就是短暂的噪声干扰。如果你想一直开机,估计只有到当地无线电管理委员会申请。

网友:
两个11单元八木天线对射,差不多随便一个带LNA和PA的433模块都能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