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电源部分贴片电容发生明火?电容击穿是短路还是断路

楼主(2019-11-12):
如题,24V系统,具体电路图椭圆圈中都发生明火。请教大家觉得可能什么原因导致的?谢谢!(补充:8块PCBA有两块出现)

网友A:
电容或pcb貌似被摔过。

网友B:
被采购坑了,用了低压电容冒充高压;

加高压测试应该可以重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被采购坑了,用了低压电容冒充高压;

加高压测试应该可以重现

持续高压吗?

网友C:
再核对一下料盘标签,另外c154,157是那种封装的?

网友:
买到假电容或非日系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核对一下料盘标签,另外c154,157是那种封装的?

封装是0805的

网友:
电容用错了吧,共模电感两侧应该用X2吧

网友D:
F1的位置也有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F1的位置也有问题啊

恩,准备往前挪到L34后面,是否合理?

网友:
那就有些清晰了,你直接把库存的料加50v的电,观察一下

网友:
pcb受力也会这样

网友D:
C151,C163两个Y电容怎么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C151,C163两个Y电容怎么接的?

两端连接24V和地,中间接大地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电容或pcb貌似被摔过。

连跌落都过不了的话!东西是废品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连跌落都过不了的话!东西是废品

你是在说苹果手机是废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