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知开源快速入门31-ULN2003步进电机驱动Stepper

楼主(2019-11-12):
本实验使用ULN2003电机驱动板去控制步进电机的运转。

一、工具原料
电脑,windows系统
零知开发板
micro-usb线
ULN2003
步进电机

二、硬件连接

连线示意图:

三、软件代码
/**********************************************************
*    文件: ul2003-stepper.ino      by 零知实验室([url=http://www.lingzhilab.com]www.lingzhilab.com[/url])
*    -^^- 零知开源,让电子制作变得更简单! -^^-
*    时间: 2019/06/27 17:15
*    说明:
************************************************************/

#include <Stepper.h>

// 这里设置步进电机旋转一圈是多少步
#define STEPS 60

//设置步进电机的步数和引脚(就是驱动板上IN1~IN4连接的四个数字口)。
Stepper stepper(STEPS, 0, 2, 1, 3);

// 复位或上电后运行一次:
void setup() {
        //在这里加入初始化相关代码,只运行一次:
        // 设置电机的转速
        stepper.setSpeed(90);
        // 初始化串口,用于调试输出信息
        Serial.begin(9600);
}

//一直循环执行:
void loop() {
        // 在这里加入主要程序代码,重复执行:
        // 顺时针旋
        Serial.println("顺时针旋转。。");
        stepper.step(200);
        delay(300);

        // 逆时针旋转
        Serial.println("逆时针旋转。。。");
        stepper.step(-200);
        delay(300);
}

四、测试验证
将上述代码验证后上传到零知板,就可以看到测试结果了。

附件:完整的工程代码-

视频效果点击查看

网友:
正打算捣鼓一下这个 步进电机,多谢多谢提供资料啊

网友(2020-01-23):
压缩包里只有这个ul2003-stepper.ino.

网友:
原来可以用记事本打开.

网友:
这个是玩具玩的吧

网友(2020-10-25):
有单片机的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