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热风枪在手中燃烧,记住这个牌子

楼主(2019-11-12):
正常使用中,突然发现枪管被烧红了,然后塑料手柄就燃烧起来了,再然后电表就跳闸了。。。
现在想起来有点后怕,幸亏不是在地下实验室,断电后漆黑一片,而且没水。
不知道这种故障原因是什么?

网友A:
可能是没有风或风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没有风或风太小

有风,当时正在吹5032的晶振,可以把晶振吹动

网友:
温度失控,塑料不阻燃

网友:
要么是风扇停了,要么就是电热丝搭一起了

网友:
风扇电机不转了

网友:
我超,焊个电路板要 出事故的节奏

网友:
热失控,话说靠近手柄的地方应该有一个机械式温度保险开关的啊。一但无风或风太小,手柄温度过高就会切断电热丝的电源

网友B:
我手上一台atten跟这差不多,试过坏了热电偶然后通红发亮,及时手动关闭没出大事,到现在服役有四五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手上一台atten跟这差不多,试过坏了热电偶然后通红发亮,及时手动关闭没出大事,到现在服役有四五年 ...

支持,应该是这个原因,我也有一台出现这种情况,直接废品不用了

网友:
帮看,帮记

网友:
哈哈 是不是出风口太小了,太热,,憋炸了。。。

网友:
热保护,机械温控开关必不可少!

网友:
温控失控的灾难,可能是感温元件(热电偶)失效

网友C:
绝非个例,同样的牌子,不同的型号,买来之后第一次用塑料就烧软了,也就扔一边再也没用过了
远离这个品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绝非个例,同样的牌子,不同的型号,买来之后第一次用塑料就烧软了,也就扔一边再也没用过了
远离这个品牌 ...

哈哈,这牌子也太差了 。

网友:
同品牌热风枪

买来 6 年了

网友:
Cost down惹的祸

网友:
啊,还有受害者,看来要认准这个牌子了

网友:
我在用快克的,还没问题。如果风扇坏了,估计会出大问题。

网友:
囧 楼主的焊台我有一个

网友:
是不是风扇坏了

网友:
看来还是我手上开环的不危险

网友:
  用的塑料,材质不纯(耐热不合格)

网友:
一个多月前刚买一个,不是这个牌子,前几天不小心把出风口直接按在铁板上,然后发现温度指示器突然往下掉温度,原来是热保护了

网友:
防护设计缺失还是失效?

网友:
看了楼主的这照片后,感觉还蛮恐怖的!...

网友:
感觉是设计缺陷,还是自己多注意安全啊

网友:
这款热风枪手柄内装有电机和电热丝, 如果温控出现问题或者电机有问题, 烧手柄很正常的

网友:
这产品绝对是没有安规认证的!都没有失效保护的

网友:
这类设备应该有保险丝吧

网友:
兄台上快克吧,省时稳定又安全

网友(2020-11-16):
姚工,也是垃圾,新品到货发现 休眠不灵敏, 我就感觉质量不行。电话告诉我调整角度就行,我直接按了待机接电话去了,回来一看手柄已经着火了。风枪嘴金属部分全都烧红。如果时间长,或者没人在,是个很严重的事故。。

远离姚工。。。。

网友:
没人的时候,这货插头我都不敢插

都是用才插,不用随手就拔掉

网友:
无良商家太多,还是买品牌的好,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我用过黄花烙铁,用着用着连接线的地方爆炸。。。试过2次

网友:
温控可控硅击穿

网友:
温度检测的线断了。

网友:
我用快克的857dw,接近400块,自己都感觉贵,感觉就是热得快,凉的快,好用

网友:
cao,我用的就是这个牌子的

网友:
快克的用10几年了,一如既往的好用,安泰信的就不行

网友:
我看了下我的是高迪的952-A,用气泵的,用了14年了。

网友:
辣鸡公司,在“快克”上改了个字叫“赛克”。

网友:
要买气泵的,不要这种风扇的。太难用 了,买了一个风扇的当垃圾丢一边了

网友:
看来这个牌子真得小心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