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规测试里的 剩余电压超过60v 这个怎么解读呢?

楼主(2019-11-12):
系统没有开关电源  只有变压器  整流后用单片机驱动有刷电机

网友A:
残余能量测试,测AC输入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残余能量测试,测AC输入端

这项要是过不了怎么处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项要是过不了怎么处理呢

加电阻,或者PI有专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项要是过不了怎么处理呢

减少输入滤波电容容量,减少泄放电阻阻值,不过要考虑对漏电流的影响。

网友:
请问楼主,  是医疗仪器的安规吗?

最近 我也在做类似事情,  180V DC驱动电机,还没意识到这个安规隐患。

网友:
变压器输入原边应该没有大电容,会不会从次级感应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