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SMT订单的时候,位号经常被吞了,是系统BUG还是BOM有问题

楼主(2019-11-13):
刚发完贴就发现问题所在了,原因是坐标文件里没有这个元件。。。

-------------------------------------原贴分割线----------------------------------------------

昨天小助手下了一个SMT订单,有元件位号被吞了,今天下了个新单,还是有位号被吞了,如图:
第一张是小助手截图,第二张是BOM截图,客编是100764R。

网友A:
也发现一个问题,如本帖第一图,R16,R17,R24,在匹配元件时,不能单独选择某一个不贴,比如我只R17不贴,是不可以的,要不三个都贴,要不就都不贴,这个有些不太灵活。

网友:
我先看下你的下单  原始资料....

/*---------------------------------------*/
问题1
<<坐标>>中找到不到位号:   BOM行7:位号D2      楼主位看到的问题 应该是是坐标中没有D2 导致的,

这个问题,后面提需求  做拦截措施.

顺便还看了一下你这套BOM和坐标的其他问题:

其他问题 1
无用的行最好是别写.  写就算了,  这货也没有位号(Designator)这个概念一说, 那么这个单元格就不应该这样描述呢

其他问题 2
一种零件 3种类封装....

其他问题  3
   这些位号BOM中没有  会不会少帖了?:
U3,R2,T2,R11,R30,VR1,R3,

手工整理BOM 确实是很麻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也发现一个问题,如本帖第一图,R16,R17,R24,在匹配元件时,不能单独选择某一个不贴,比如我只R17不贴, ...

这种问题很简单,    你自己改下BOM 即可呢.       写成4行, 就改改成4种类阻值, 容值, 或其他了.

或者画图时就想好用那种阻值,  等开始贴片才开始想贴那个阻值,     感觉是有点晚吧

网友:
下SMT订单的时候,还发现一个小问题,就是看贴片图的时候,手工选择的元件,有的时候不能选中-旋转,鼠标左键右键都没响应,无法选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问题很简单,    你自己改下BOM 即可呢.       写成4行, 就改改成4种类阻值, 容值, 或其他了.

或者 ...

经常相同的值,有某一个想不贴,所以这个如果可以打散来选就更方便了。有些值,导bom时候还没确定好,要下单了想换。如果能单独指定位号那是极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经常相同的值,有某一个想不贴,所以这个如果可以打散来选就更方便了。有些值,导bom时候还没确定好,要 ...

如BOM内每个位号与坐标一样,到时候会有成百上千行匹配纪录。

   优化BOM表,目前是最快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经常相同的值,有某一个想不贴,所以这个如果可以打散来选就更方便了。有些值,导bom时候还没确定好,要 ...

很简单啊,不贴的在原理图里加个nc属性,导出bom单就是单独的一行。

另外,楼主的问题是手改bom造成的吧,直接用ad自带的生成就不会出现了。不要人工编辑exc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