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了个淘宝买的便宜控温表

楼主(2019-11-13):
40多块钱, 支持自整定, 4-20mA输出.
比较不爽的是只支持220VAC供电, 不能用12V或24VDC.

拆开一看, 220VAC进变压器, 输出两个独立绕组, 分别整流滤波, 78L05稳压, 然后其中一个78L05的输出端接另一个的地. 原来它是这么出正负5V的, 长见识了~
主板上一个MEGAWIN的MPC89E52, 一个24C02, 一个74HC74, 一个74HC4051, 一个TL082. 前面板上一个74HC164. 剩下就是阻容件了.

估计只接+5V也能亮, 先飞两条线上去试试.

楼主:
能亮, 但是不能测温, 一直显示UUUU. 进菜单之类都正常.
没有-5V不行, 有时间了搭一个吧, 真麻烦... 加个7660之类或者从单片机出一路PWM然后负倍压整流不就解决了么.

网友A:
-5V  是不是 要带 比较大 电流  如50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5V  是不是 要带 比较大 电流  如50mA?

不可能啊, 上面就那么多东西. 量了一下, 只有74HC4051和TL082用到-5V.

网友:
大概是想用最基础的零件解决这个问题,7905都不想用的那种

网友B:
产地是不是浙江余姚?

网友:
-5V是给模拟开关和运放用的,双积分检测需要拉到-5V,看信号,不需要准确的-5V,只要有个负电源就行了

网友:
楼主发个某宝链接看看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输入支持万能的吗?楼主上拆机图片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产地是不是浙江余姚?

没注意,我还以为这些东西全是乐清柳市镇……等会看看

网友:
两个独立绕组、独立整流滤波、独立7805,这样没毛病啊。
两节干电池串联,中间作为GND不是很正常嘛?

网友C:
用过余姚某大厂4~20ma输出的温控,应输出4ma时实际输出4.3ma,通电半小时后会变成4.4ma~4.6ma(估计是温漂影响),而这货控制的三相固态调压器是4.5ma开始动作,所以样机总是开机半小时后随机加热异常,因为开机前半小时都正常就完全没往温控上想,光排查问题就花了两天。

网友D:
  这里有图 mcu是 megawin的    类似 ???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_u=d2dfppgfb198

网友:
估计是余姚的

网友:
2个78L05,压缩原件种类,利于采购和仓管,没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过余姚某大厂4~20ma输出的温控,应输出4ma时实际输出4.3ma,通电半小时后会变成4.4ma~4.6ma(估计是温 ...

re 我这个现在输出就是4.27mA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里有图 mcu是 megawin的    类似 ???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0 ...

差不多,你这个真便宜!估计成本不到10元吧。。

楼主:
看了下淘宝发货地址,是乐清柳市镇的啊

网友E:
从元件分析,这个是软AD的一种方案,∑-Δ型的,不是双积分的,如果阻容元件和基准没有水分的化精度还是不错的;

网友F:
taobao 某家 49元。店家自己放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从元件分析,这个是软AD的一种方案,∑-Δ型的,不是双积分的,如果阻容元件和基准没有水分的化精度还是不错的 ...

啊,软AD? 还以为是用MCU的内部ADC呢

查了一下, 这MCU还真没有ADC。。。这也行

网友:
可以用7905输出-5V啊

网友G:
查了一些这个MCU要三四块钱,都能买到性价比更高的带ADC的MCU了,想不通

网友H:
上面链接里的,20块钱??,,就算电路全机器,但组装还是要人工吧.外壳也好几块钱

网友:
难以想象,价格可以做到这么低,而且还能有利润

楼主:
引用 网友G:
查了一些这个MCU要三四块钱,都能买到性价比更高的带ADC的MCU了,想不通

淘宝上看到有2元的
量够大的话估计可以让厂家OTP,还能便宜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上面链接里的,20块钱??,,就算电路全机器,但组装还是要人工吧.外壳也好几块钱 ...

ps. 其实不是74HC74和74HC4051, 都是国产的,GN74和GN4051,前面板上还有个GN164, 估计还能再省点。
不过TL082是ST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taobao 某家 49元。店家自己放的图

你这和20元的看着没区别啊

网友I:
里面的算法不知道和宇电的表有上面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I:
里面的算法不知道和宇电的表有上面区别

宇电的 很好吗???又听说过

楼主:
后续: 用XL6007和34063做了个3-24V转正负5V的模块接上, 接个K型热电偶, 能测了.
扔液氮里, 也就测到零下20多度然后就显示uuuu了.... 太衰了, 还是得找个PT100接上试试.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 ... j.8428770.3416059.1

楼主:
引用 楼主:
后续: 用XL6007和34063做了个3-24V转正负5V的模块接上, 接个K型热电偶, 能测了.
扔液氮里, 也就测到零下20 ...

用打火机烧了一下, 最多到950多度, 再也上不去了.

楼主:
手里几个PT100都不知道扔哪去了... 调到PT100模式, 先找几个固定电阻试试.
82欧: 显示-45.2, 查表应为228K, 差不多
120欧: 显示52.0, 查表约325K, 差不多
250欧: 显示406.6, 我这两个表一个上限到232欧/630K/357度, 一个上限到215欧/582K/309度, 查不着了. 两个上限相差17欧/48度, 357+48=405, 也差不多.

62欧: 显示-94.1, 查表应为178K, 差不多
27欧: 显示-178.9, 查表应为93K, 比之前误差大一点.
10欧, 显示uuuu, 两个27欧并联, 也显示uuuu, 应该是到头了.
27欧和62欧并联, 18.8欧左右, 显示-199.5, 查表应为74K左右.

总之感觉还不错~

网友:
前几个月买过一个 ,方案好像是V转F 测量

网友J:
这个测温部分的电路图坛子里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测温部分的电路图坛子里都有

赞, 你有链接吗?

ps. 这东西的4-20mA输出是怎么回事, 试了一下, 温度不高不低的话, 输出一直是4mA, 如果报警了, 输出就是20mA.
本来以为可以设定4mA和20mA分别对应的上下限温度, 然后线性变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