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受干扰后黑屏或者反色之后,怎么恢复?

楼主(2019-11-13):
请教一下,屏幕的排线太长,受干扰后黑屏或者反色之后,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检测到这种状态?

网友A:
什么屏,是LVDS或EDP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屏,是LVDS或EDP吧

en ,应该是LVDS的把 驱动IC是ILI9325系列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en ,应该是LVDS的把 驱动IC是ILI9325系列的

ILI9325系列就不会是LVDS 或者EDP 接口。  RGB 或者8080并口 或者SPI 之类。反色看看多半是屏本身不稳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en ,应该是LVDS的把 驱动IC是ILI9325系列的

ILI9325是8080接口

网友:
应是信号质量不好。可以试下把排线用铜皮包起来接地。
还可以看下信号输出源头,是不是信号输出强度不够。
在屏端量下CLK HSYNC VSYNC 信号。黑屏有可能是VSYNC丢失造成。

网友B:
最好的办法是不要用那种牛角座的长排线连接,把主控做在屏背面最好,这种情况应该没办法检测的,就算你读ID,应该ID也能读正确,除非 你用个摄像头在前面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的办法是不要用那种牛角座的长排线连接,把主控做在屏背面最好,这种情况应该没办法检测的,就算你读ID ...

这个方法真是让人忍俊不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