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莓派工业控制器 连载(一) 引脚介绍

楼主(2019-11-13):
1.Multi-Func phoenix connector
2.Ethernet connector
3.USB 2.0 x 2
4.HDMI
5.LED2
6.LED1
7.SMA  antenna 1
8.Console(USB type C)
9.SIM card slot
10.SMA  antenna 2

EdgeBox-RPI 是一款使用树莓派3核心板设计的工业控制器。他在一个紧凑的铝合金外壳里面集成了树莓派3核心板,
RS232,RS485,CAN,HDMI,USB等接口,覆盖了大多数工业通讯接口与协议。不仅可以用于车载,边缘计算,
同时集数据采集,协议转换,边缘计算,数据上云,运动控制等功能于一体。为您的行业应用提供一个开箱即用的树莓派解决方案。

网友:
帮顶。
楼主这个是要卖产品吗?还是打算开源?

网友A:
东西确实好看,楼主的东西好像是一直对外的吧。

网友B:
楼主请问,工作温度范围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东西确实好看,楼主的东西好像是一直对外的吧。

淘宝开始铺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请问,工作温度范围多少呢

测试-20到+70度,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开始铺货了。

淘宝链接是什么?有兴趣

网友:
产品很精致

网友:
上链接呀

楼主:
淘宝搜 树莓派工控 就能看到

网友C:
-20到+70度 这个应该算高级一点的商业级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20到+70度 这个应该算高级一点的商业级的吧

实际工业现场电气柜内不可能到70°的,正经电气柜都有风扇的,大部分IP20规格的柜内设备都没有多大的发热量。真正有发热量的比如伺服或者变频器之类的都是分开装到动力柜里面的~
其实LZ这个东西对标西门子的IOT2040就可以了,人家用得,咱也用得~IOT2040的环境要求才到0~50°~

淘宝价格好评~
希望软件上也能给力一点~
先搞个可视化OPC配置工具先~

网友:
牛逼。 对了楼主,USB,HDMI这些外壳接到铝壳,马达启动的时候不会打死树莓派啊? 我瞎说的我是外行不懂这些。。

网友:
您的网口芯片工业机选的什么型号?

网友:
当工控机用么?对做运动控制有兴趣,举个实例看看如何实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搜 树莓派工控 就能看到

没搜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