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射频问题,能用混频器将频谱降到实时频谱范围看吗

楼主(2019-11-13):
我发现泰克的示波器有一个实时频谱的功能,但是示波器频率太低200M。 如果我想测量设备2.4G的频谱 能不能 将要测量的信号和一个2.3G的信号混频一下 出一个100M的信号,通过测量这个100M的信号知道2.4G信号的频谱。我这样想是因为现在的频谱仪是扫频性质的,短脉冲发射很容易就漏掉。

网友:
没毛病,但是要用滤波器滤掉镜像和杂散

网友:
想法很好,但现实很骨感, 到时镜像和杂散会让你分不清,到底是那来的?都这么干高。高的频谱就不用卖了。

网友:
完全可以的,软件无线电(Software Defined Radio)接收机干的就是这事,但采样率就完全没有示波器那么高。

建议的解决方案路径:
1) Antenna->SDR->Gnuradio(或Matlab或其它GQRX啥的)->Raw Data->Inspectrum (整一条链全是开源的,特别爽)
2)混频器->低通滤波->高端数字滤波器 (只要不出问题,也会很爽)

除了楼上说的要滤波以外你如果要采集那些Short Burst信号还一定要用触发模式。

之前用HackRF时候,NRF24L01 FSK在频域的波形都能给你完美还原。

网友:
当然可以。2.4G 和 2.3G 混频, 得到100M 还有 4.7G的镜像频率(这个4.7G的信号估计你是看不到的),当然还有混频的杂散。。。

网友:
完全可以  不过还是建议用频谱 设定一段频谱 最大保持

网友A:
示波器的频谱貌似刷新率非常非常非常低 很可能不顶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的频谱貌似刷新率非常非常非常低 很可能不顶用

不知道我的mdo的示波器具不具有有实时频谱的功能。主要现在蓝牙的发送有点问题,需要看。但是蓝牙又是自动跳频的。十分郁闷

网友:
楼主的想法需要鼓励的, 大概投入几台示波器的钱应该能做出点能用的东西, 至少学到些知识。

网友:
示波器还是叫示波器,不管怎么折腾变不了频谱仪!!!玩玩可以

网友:
混频器就是用来做这个的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我的mdo的示波器具不具有有实时频谱的功能。主要现在蓝牙的发送有点问题,需要看。但是蓝牙又是自 ...

自己体验吧  别说fft  我的泰克示波器还带6g频谱功能  只能看有没有信号听个响  别的不要想   专门的频谱仪才能看到波形在起伏移动

网友:
完全可以,混完用 LPF 处理即可。但是我估计要做这个功能仍少不了要暂时用到几 GHz 的频谱仪与 SSG 来观察与调试就是了。

网友B:
示波器和频谱硬件上有个巨大的差别, 频谱仪的硬件电路保证了前端的灵敏度非常高;  示波器能识别出1mv的电压就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和频谱硬件上有个巨大的差别, 频谱仪的硬件电路保证了前端的灵敏度非常高;  示波器能识别出1mv的电 ...

我这个示波器有专门的频谱接口的,不是通过示波器接口做fft显示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个示波器有专门的频谱接口的,不是通过示波器接口做fft显示的

示波器的频谱跟专用频谱就像万用表跟示波器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的频谱跟专用频谱就像万用表跟示波器对比

归根结底还是因为“穷” 。没办法才在想办法搞变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