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宽带连接设备数量限制

楼主(2019-11-13):
电信的宽带,家里的有线加无线设备有10+个,当连接数量多余10个时,后连接的设备就无法上网,这个怎么才能解决呀?

网友:
加路由器

网友A:
估计加路由器还真不行,有可能电信限制了接入设备数量,打10000投诉

网友B:
不是路由器限制了接入终端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加路由器还真不行,有可能电信限制了接入设备数量,打10000投诉

电信就是说宽带只能接入10台设备,如果多余10台设备,就不能保证设备的稳定性,多出的设备就连接不到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路由器限制了接入终端数?

应该是的

网友:
现在的连接数和上传速度。要不然家庭200M一个月100多。50M对等就要一个月2000.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信就是说宽带只能接入10台设备,如果多余10台设备,就不能保证设备的稳定性,多出的设备就连接不到网络 ...

那就投诉让他给你解除了,不行就换
以前手机PAD没普及的时候限制一下还是可以理解的,现在家里人手一部手机,再加上PAD, 电脑,机顶盒,超10个还不是轻轻松松的事,还让不让人用?

网友:
或者就再加一层路由看看吧,有可能能解决,有可能电信过一段时间还是会封掉,因为他想检测还是能检测到的

网友:
这个光猫里有配置,而且据说后天也有配置

网友:
应该是无线路由器的问题,家用级别的无线路由器内存太小了,带终端能力有限。

网友C:
按照我的知识,电信没有这个能力。这个应该是路由器限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照我的知识,电信没有这个能力。这个应该是路由器限制了。

你的知识早就该更新了,现在运营商早就可以在TCP层上限制了。

网友:
加普通路由没用的,要加routeros路由。网上随便搜一下就有教程了。

网友D:
这个原理很简单,就是IP指纹,这个特性只在Windows上有。这个设备最著名的就是网络尖兵。大致原理可以举个例子让你通俗的了解一下:
Windows的电脑,每个TCP报文,包头都有一个字段,是连续递增的。而Linux没有这个指纹字段。
PC01(Windows),初始化的时候,TCP报文起始字段是10001,
PC02(Windows),初始化的时候,TCP报文起始字段是20001,
PC03(Linux),初始化的时候,TCP报文同样位置不含字段,也就是永远是00000。
联通机房的分析设备对收到的报文字段进行分析,有10001、10002、00000、10003、00000、20001、20002、10004、10005、20003
那么就可以判断出:
1、这个内网有2台Windows服务器,而且可以对指定IP指纹字段进行过滤,
2、这个内网有Linux设备,因为Linux设备的这个字段永远是0,所以判断不出有多少Linux设备。而手机、机顶盒、路由器等都是Linux系统。
3、加一台routeros路由就可以突破限制,因为这个路由就是个linux系统。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原理很简单,就是IP指纹,这个特性只在Windows上有。这个设备最著名的就是网络尖兵。大致原理可以举个 ...

openwrt的路由器可以么?

网友F:
涨姿势了。路由器貌似有种模式,是可以隐藏内网设备mac地址的,这个不知道能不能解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涨姿势了。路由器貌似有种模式,是可以隐藏内网设备mac地址的,这个不知道能不能解决呢? ...

克隆设备MAC,这种方法十年前有效。现在早就没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openwrt的路由器可以么?

目测还是有差异的。

网友:
电信默认在光猫里限的,对应型号找找有没有教程破解。

网友:
以前只能查到三层路由,不知道现在还是不。试下串三个路由再上。

网友:
没那么复杂挂多一级路由就行了,15楼的第三点说得openwrt不是linux一样,普通用户上ROS纯属找乐子,终端限制设在光猫上的最好改成桥接用路由pppoe拔号。

网友:
N年前直接用电信送的那个路由猫有这种用户数量的限制,外接路由器就可以解决。现在光纤猫也带路由,楼主不会直接就用的这个路由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