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疑问,我用RGB方式,是否还会用到内部帧缓存?

楼主(2019-11-13):
我感觉还是用到了内部帧缓存,那么就会有读写同步问题,导致显示撕裂问题。我试了下竖屏转横屏,果然刷图时撕裂严重。不转横屏,撕裂不明显,但还是感觉有点

网友A:
B6寄存器设置了BYPASS就不会用到缓存。你的撕裂肯定是从左下到对角线之间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B6寄存器设置了BYPASS就不会用到缓存。你的撕裂肯定是从左下到对角线之间出现。 ...

谢谢!你说的很对,就是对角线撕裂。你说的是哪个芯片,模组1168用的那个hmax的驱动芯片我看到bypass寄存器了,不过模组1508的驱动芯片NT35510我没看到这个寄存器

楼主:
NT3510是一个pin脚来bypass 帧缓存,tiky好像没有引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说的很对,就是对角线撕裂。你说的是哪个芯片,模组1168用的那个hmax的驱动芯片我看到bypass寄存 ...

你自己想清楚写外部缓存时候地址是怎么变化,读地址时候是怎么变化,就知道撕裂怎么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想清楚写外部缓存时候地址是怎么变化,读地址时候是怎么变化,就知道撕裂怎么来了 ...

是的,竖屏转横屏方式,我想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