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ga视频输出有波纹,是否是某些元器件老化导致的?

楼主(2019-11-13):
vga接口出问题了,不想替换整块主板,只替换vga接口或者外围电路,是否可行呢?
有人搞过这样的芯片级维修么

网友A:
很难说,主板,线,显示器都有可能

网友B:
线换线,再电源,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难说,主板,线,显示器都有可能

检测过,线,显示器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换线,再电源,电容

你通过这些方法,修好过波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经验告诉你,是电源电路的电容失效了,要更换。

拔掉电源,用电池供电,还是有波纹

网友D:
引用 楼主:
拔掉电源,用电池供电,还是有波纹

如果电池那么牛,还要去耦电容做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电池那么牛,还要去耦电容做什么……

你通过换电容修好过电脑屏幕波纹问题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通过换电容修好过电脑屏幕波纹问题么

6楼你当没看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