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点空闲,用xc6slx45做了块fpga核心板

楼主(2019-11-13):
最近用xcslx45_484做了块fpga,核心板,(2片sdram+fe phy),功能已调通了。
这两天打算再配套做个底板。大家帮忙看看底板上有什么扩展可以增加,多谢

attach://487463.jpg
attach://487464.jpg
attach://487465.jpg

网友:
EEROM;
RS232*2;
RS485*2;
DO隔离;
DI隔离;
一个三色LED;
N个LED;
JTAG接口;

网友:
大概什么价位?

网友:
背后的电容布局好叼,十字架,上帝开发板。

网友:
手工焊接?

网友:
楼主用的几层板?

楼主:
用的4层,拉线走的很痛苦

楼主:
手工回流焊的

网友A:
用A7/K7好些,6不能用vivado。

网友B:
6的综合时间很长 动不动 十几分钟出去了
vivado 时间短了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6的综合时间很长 动不动 十几分钟出去了
vivado 时间短了很多

不动是因为你逻辑不良,比如一个信号跨了大半个芯片带了几百个负载,肯定跑不起来。我的代码在S6上都是能跑到100MHz以上的,约束都是按120%做的。

楼主:
DDR3的4层很难搞定,还在努力画线中
6slx45系列我目前局部跑200M,整体100M,资源占用40%多,目前基本上20分钟左右能跑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A7/K7好些,6不能用vivado。

选6系列主要是便宜,7系列都是大几百起步啊

网友:
zynq7010不到200

网友:
能玩BGA的老铁都牛逼,这玩意到底怎么焊

网友:
看修手机的人都是一把风枪搞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