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FS+SPIflash掉电保护

楼主(2019-11-13):
现在w25x64上FATFS文件系统,出现突然掉电文件系统崩了,大家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
上spiffs吧,这个据说可以抗掉电。反正你的25x64也不是sd卡,不需要接电脑看。

网友:
什么文件系统不重要,重要的是掉电保护,可以在电源第一级加掉电检测,后面放个大点电容,用电阻配稳压管和mos检查到电压低于某个电压就触发掉电中断,立马关掉大功率负载,存储相关重要信息,一般有几十上百MS的时间,足够你存储资料了,如果SPI闲擦除慢可以提前擦除掉对应的区域。

网友:
可以参考emFile, 在fs层之上把api动作用一层日志存储包起来。

网友:
要是文件数量有几十个,fatfs在spi flash上读写操作估计都是秒为单位

网友:
做掉电检测

网友:
在 spi flash 上做 failsafe,难度不小啊,sector的擦除时间太长了。

网友A:
增加FTL,彻底解决

网友:
用日志型的文件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加FTL,彻底解决

FTL 有没有比较好的方案.

网友:
用日志型的文件系统是比较好的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FTL 有没有比较好的方案.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14658-1-1.html
看最后回复

网友:
楼主考虑下LittleFS,ARM mbedOS的官方推荐文件系统,具有轻量级、掉电安全的特性。

网友:
Spansionffs有人实际用过吗,文档看着比较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