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点原子的Linux开发指南第七章的开头好像有问题,求指教

楼主(2019-11-13):
随便翻看了一下开发之南,感觉第七章这个前言有问题。

cpu不存在运行汇编还是c的问题,cpu只能识别机器语言,高级语言要经过编译变成汇编,然后再经过汇编变成机器语言去执行,即便是目前的解释型语言,也不过是在最后执行时完成这一步。
arm汇编主要用在bootloader上,而bootloader代码量受限制,要求效率高,用高级语言编程的话,受编译器性能限制,很难保证代码的精炼,所以用汇编。

我是这么理解的,我一直从事在有系统的前提下进行开发,太底层的东西未必准确,求指教。

网友:
没啥毛病,估计是你理解错了

网友:
linux bootloader 的一小部分用到 ASM,原因跟效率也沒啥關係。

网友:
bootloader 也就那一么一点点汇编。 作用也是为了C进场,初始化一下下。

网友:
应该是为了c语言里面参数传递,临时变量,中断返回初始化栈地址

网友A:
https://www.crifan.com/files/doc ... ml#why_c_need_stack
应该能帮上忙

网友B:
我们通过通俗点的语言来描述的整个过程 担心入门用户不能理解。但是表达的意思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没毛病,跟运行效率毛关系没有,代码量有那么点关系,但是不大,4K-8K的代码量,跑C足够了,因为只是初始化DDR,时钟这些,然后就搬到DDR了,也不存在代码量的问题,但是少不了汇编的初始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通过通俗点的语言来描述的整个过程 担心入门用户不能理解。但是表达的意思是没有问题的 ...

一点小建议,原文中“运行C代码”调整成“运行C生成的代码”,应该就能消除类似LZ的歧义,且保持通俗易懂。

网友C:
引用 网友A:
https://www.crifan.com/files/doc/docbook/uboot_starts_analysis/release/html/uboot_starts_analysis.h ...

这个是怎么找到的?好详细呀,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怎么找到的?好详细呀,谢谢

古鸽儿

网友:
http://blog.sina.com.cn/s/blog_9447904001016c8j.html

网友:
来看牛人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