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软件通过防火墙禁止联网是否有效?还是必须电脑断网?

楼主(2019-11-13):
AD的问题大家都懂,想问一下是否必须电脑断网使用,如果只是将AD通过防火墙禁止联网是否可行?

想听听大家的意见,谢谢

网友:
AD?钙奶吗?

楼主:
哈哈 不要歪楼哈

诚心请教。

网友A:
可行的,装个火绒,禁止它联网。 注意不能在防火墙规则里直接禁止,必须每次启动时手动点禁止,否则会导致AD不能运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行的,装个火绒,禁止它联网。 注意不能在防火墙规则里直接禁止,必须每次启动时手动点禁止,否则会导致A ...

可以在防火墙中间直接禁止。就是操作有点麻烦

1.  最好直接打开pcbdoc文件或者schdoc文件。不要直接启动AD软件。

2. 在等待打开的过程中,在点击AD软件的快捷图标。

3.  启动任务g管理器。进程页面,会发现有2个 AD.exe,一个占用内存大,一个占用内存小。强制结束那个占用内存小的。等待几十秒就可以打开了。

具体原因不清楚。

我们是有几台专门不接外网的电脑,组件了一个小局域网。有装99,也有装AD,平时大家桌面都是2个电脑,2个显示器。笔记本是无线接外网,台式机接内网,交换文件就是笔记本切换网络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在防火墙中间直接禁止。就是操作有点麻烦

1.  最好直接打开pcbdoc文件或者schdoc文件。不要直接启动 ...

直接打开文件,很不爽的是,之前的工程面板就清空了,还要重新打开工作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在防火墙中间直接禁止。就是操作有点麻烦

1.  最好直接打开pcbdoc文件或者schdoc文件。不要直接启动 ...

为什么会有两个AD?

我以为直接禁止AD访问当前网络就可以了

原来这么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会有两个AD?

我以为直接禁止AD访问当前网络就可以了

应该一个是主程序进程,另一个就是联网检测进程

网友C:
我觉得如果物理断网不方便,那就通过代理上网但代理配置不在系统和系统默认浏览器里设定,哪个软件需要上网就个别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如果物理断网不方便,那就通过代理上网但代理配置不在系统和系统默认浏览器里设定,哪个软件需要上网 ...

目前就是因为觉得物理断网不方便,白白浪费了一台性能不错的电脑,只能用来画图,所以想看看有无更好的方法

请问代理上网软件有哪些?方便管理软件上网的工具什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就是因为觉得物理断网不方便,白白浪费了一台性能不错的电脑,只能用来画图,所以想看看有无更好的方 ...

这个我不太清楚,应该要用另外一台电脑当代理服务器,具体用什么软件怎么配置自己搜一下吧。

网友D:
据说虚拟机是个好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据说虚拟机是个好东西

虚拟机会影响性能跟速度的吧?
有朋友用过吗?

网友:
为啥要用这个垃圾软件啊!代理商整天钓鱼,PADS比他好用多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虚拟机会影响性能跟速度的吧?
有朋友用过吗?

性能跟速度跟你电脑配置有关,你不是说电脑配置很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性能跟速度跟你电脑配置有关,你不是说电脑配置很好吗

相对配置不错,但从没用虚拟机跑过AD

上次用虚拟机还是10年左右呢

网友:
虚拟机专治各种不服

网友E:
引用 楼主:
相对配置不错,但从没用虚拟机跑过AD

上次用虚拟机还是10年左右呢

虚拟机性能和本机是一样的。

网友:
为啥要用这个垃圾软件?PADS难道他不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虚拟机性能和本机是一样的。

这个回答好

想了一下,确实性能有可能是一样的。谢谢提醒

网友:
不知道AD是啥,防火墙的话,我用本坛大虾们推荐的Netlimiter和Zone Alarm .

网友(2020-01-04):
>Netlimiter和Zone Alarm .
Why do you use both?

网友F:
局域网专用一台电脑远程桌面大家使用,路由器屏蔽这台电脑联外网,楼主试一下可否好用,

网友:
或者老版软件99会联外网吗?或者还是转开源软件,

网友:
必须换软件了,搞毛AD。  一直没用过AD

网友:
引用 网友F:
局域网专用一台电脑远程桌面大家使用,路由器屏蔽这台电脑联外网,楼主试一下可否好用, ...

装虚拟机里,或者用的时候拔网线。。。

或者像其他网友建议的那样,虚拟机上网,实体机不联网用这个软件。

最好是买一套或者用免费的替代品。

网友:
虚拟机,直接关掉网络,现在各种软件查得越来越严了。

如果不缺钱,建议用正版。

网友:
普通组织和个人不可能用IP定位你,也就是电脑用户信息没公司名字是查不到的
如果一个软件敢传客户工程文件估计得完蛋。

网友:
觉得在路由器上拦截代价比较低,前提是它访问的地址是固定的

网友:
KICAD不好用吗非要用那货很多后门是禁不掉的

网友(2020-02-03):
我现在在使用防火墙,现在很多软件在运行后都有连接互联网的行为,用火绒的交互模式就会发现

网友:
没试过虚拟机,使用虚拟机要分配多大的内存?本机只有8G的。

网友:
物理断网,彻底

网友:
怕啥,公司让你用你就用

网友:
先试试防火墙禁止联网,不行就物理断网

网友G:
这个软件很鸡贼的,前前公司就是用这个软件,也用了防火墙,然后还是收到律师函。
搞两台电脑吧,一台画图,一台上网。

主要还是看LZ家公司规模大小,
小公司他不找你,等你大了有名气了,就找你了。
俗话说:养肥了杀

楼主(2020-03-15):
引用 网友G:
这个软件很鸡贼的,前前公司就是用这个软件,也用了防火墙,然后还是收到律师函。
搞两台电脑吧,一台画图 ...

两台电脑有点麻烦,有时候几个人像同时用一下AD软件查一下电路

网友:
小公司就算胜诉也赔不了多少钱。一般都是有一定规模的才去告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