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思 2A1C 60W 电源 给 小新pro13 和 某为matebook 13 充电的不同

楼主(2019-11-13):
最近买了个 倍思 2A1C 的电源,typec口单独用的情况下是支持 DC5V/3A, 9V/3A, 12V/3A, 15V/3A, 20V/3A 最大60W 的。  然后正好最近有 机会 用 小新pro13 锐龙版本 和 某为 matebook 13 锐龙版本 测了下, 前者 无论怎么样最大就是到45W, 而后者 就能到 60W .想问下这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我还特地买了根 type ctoc 5A 的线排除 线的影响。另外,小新pro123 锐龙版本 本身的电源是 65W ,所以它到65W 是一点没问题的。

网友A:
机子最大功率可能也就45W,配送的65W电源只是通用版本(刚好还有余量),其他型号的笔记本也用同一个65W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子最大功率可能也就45W,配送的65W电源只是通用版本(刚好还有余量),其他型号的笔记本也用同一个65W电 ...

机子的功率不止 45W的,我用功率计 测原装的65W 跑满一点问题也没有。另外,这个小新 用的是 标压cpu, 散热也做得很好,据说 用90W 电源才能释放它的完全能力

网友:
两百多买个POWER-Z USB表看PD通讯

网友:
我还是之前买的一个thinkpad的口红电源现在用在小新PRO上,没去测试功率,反正和原装的65W感觉没差啊,看来也得找个时间测试一下。

网友:
"充电头网从爱否开物了解到,为了防止用户线材问题,USB-C1口默认关闭了65W输出,开启方式为:USB-C1口使用时,在USB-C2口插拔一条线,USB-C1即可获得65W输出功率。并且USB-C1口需用一条带E-Marker的5A线。 "
转自 http://www.chongdiantou.com/wp/archives/39322.html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机子的功率不止 45W的,我用功率计 测原装的65W 跑满一点问题也没有。另外,这个小新 用的是 标压cpu,  ...

你的小新噪音大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小新噪音大不大?

不大的。你很大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大的。你很大吗?

很大 ,京东买的,怀疑被坑 ,估计是不是二手

网友C:
我是matebook13求推荐电源适配器TB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matebook13求推荐电源适配器TB链接

你这个我试过https://item.jd.com/100004049557.html ,这个能到60W ,很好用。

网友D:
楼主 倍思这个品牌的产品质量如何?最近也在选支持QC3.0的充电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 倍思这个品牌的产品质量如何?最近也在选支持QC3.0的充电头

我自己再用,感觉还不错。没有专业设备来测,只能给出主观感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