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ython中for循环使用优先级的问题请教[已解决]

楼主(2019-11-13):
平常写C代码写多了,今天在看别人Python程序的时候,有一段关于for循环的代码,硬是没有看懂具体是怎么跑的,所以想请问下论坛里的大佬,能够看出来下面一段代码中具体是怎样的一个循环嵌套关系:
c = [sum(a[q] * k[q] for q in range(start[j], end[j])) +
     sum(a[j - 1][p] * k[p] for p in range(start, end))
     for i in range(3) for j in range(i + 1, 3)]

楼主:
sum_t = [0, 0, 0]
for i in range(3):
    for j in range(i+1, 3):
        sum1 = 0
        sum2 = 0
        for q in range(start[j], end[j]):
            sum1 = sum1+a[q]*k[q]
        for p in range(start, end):
            sum2 = sum2+a[j-1][p]*k[p]
        print(sum1+sum2)

已解决,问题在于for j in range(i+1,3)这个里面,j的取值不能等于3,必须是小于3的,所以执行过程中i与j的取值分别为(i=0,j=1)   ( i=0,j=2)   ( i=1,j=2)
至于i=2的时候,j是循环是不成立的,因此内层j的循环次数在i=0,1,2的情况下分别执行2,1,0次。以前对于这个的理解有误,现在没问题了。

因此对于提出的问题,c的大小不是由i的循环次数决定的,而是由第二层j循环的执行次数决定,即i=0时j循环2次,得到数组c[0]和c[1];然后i=1时j循环1次,得到数组c[2];最后i=2时j不做任何循环,不给数组c贡献任何数值。

网友A:
不要用斜体字,费眼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用斜体字,费眼睛

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手机编辑的时候是好好的,发表出来变成了斜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