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HUB(2.0 3.0均可)哪家兼容性强?买过好些,都不好用啊

楼主(2019-11-14):
如题,USB HUB(2.0 3.0均可)哪家兼容性强?买过好些,都不好用啊~~

现在的USB调试设备越来越多,想要扩展出功能口来,2.0/3.0均可,就是接USB转串口啊,stlink,U盘等,绝无大功率设备,扩展出5个以上吧~~

买过好些,都不太好用,说说我用过的吧:

1、坛友转的绿联;https://item.jd.com/10261173479.html,单独接这个hub上去,电脑启动异常,兼容性有问题
2、奥睿科:https://item.jd.com/2427328.html,时不时失效。。。。
3、亚马逊什么的国外卖的:时不时GG。。。

就没点好用的HUB了么?请坛友推荐下,谢谢!

网友A:
看看绿联的,目前使用一切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绿联的,目前使用一切正常

第一款就是绿联的,接上hub,hub不接任何设备,电脑自检启动卡死。。。很尴尬

楼主:
https://item.jd.com/100001920523.html,实在不行,准备上这个看看了~~~

个人分析,多口USB(大于5个口的),基本都是hub芯片拖hub芯片,惨上加惨,所以兼容性很不好

用过一些少口的(小于等于4口),还行,就是口不够用

网友B:
我觉得, 你是不是需要考虑换电脑, 或者重装系统

网友C:
我这边测试的HUB芯片,GL850G的兼容性不错,GL3520的兼容性不错(2/3)

网友A:
我用的是这种,多功能的扩展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 你是不是需要考虑换电脑, 或者重装系统

这个可以排除操作系统问题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这种,多功能的扩展坞

口太少了,呵呵,不够用啊

网友:
试试unitek,个人感觉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这边测试的HUB芯片,GL850G的兼容性不错,GL3520的兼容性不错(2/3)

老哥一看就有料,有对应芯片的产品推荐几款嘛?

网友: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skuId=3116507383826
买过这种挺稳定的,就是那个USB线不耐折,自己换了没问题。

网友D:
楼主需要的是给HUB外加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需要的是给HUB外加电源。

错,5口以上,都标配电源,所以可以排除电源问题

网友E:
orico 7口长条形状hub,粘显示器上,用了两三年没出过幺蛾子,3.0的速度真实有效

网友F:
可能是电脑问题,建议借同事的电脑对比一下。

网友:
买usb隔离器吧,只可惜是12M低速四口,可是耐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能是电脑问题,建议借同事的电脑对比一下。

好多台电脑了,这个排除验证法,我会

楼主:
引用 网友E:
orico 7口长条形状hub,粘显示器上,用了两三年没出过幺蛾子,3.0的速度真实有效

老哥有链接嘛?再上一次orico的船看看

网友G:
换电脑吧 你这情况

网友:
https://item.jd.com/16022639670.html
这个很好用,用了三四年没有出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换电脑吧 你这情况

好了,各位不要折腾了hub了,有hub问题就听这个老哥的换电脑吧,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哥有链接嘛?再上一次orico的船看看

直接X宝搜hub 7口,长条形的那个就是,牌子是Orico

网友H:
以我的经验看关键在于hub的供电上,一定要外加电源,血泪教训!

网友I:
我也想知道那种USB3.0 HUB方案好一些
好多人用orico,但数码之家那边拆解orico的情况来说似乎orico口碑不太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以我的经验看关键在于hub的供电上,一定要外加电源,血泪教训!

有外加电源的。。。。如楼主位的1和3,电源标配

网友C:
引用 网友I:
我也想知道那种USB3.0 HUB方案好一些
好多人用orico,但数码之家那边拆解orico的情况来说似乎orico口碑不太 ...

我这边测过跟cyusb3014兼容比较好的几乎只有gl3520一个型号了。。其它hub全部阵亡。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外加电源的。。。。如楼主位的1和3,电源标配

那推荐你试试飞利浦的hub,目前用起来超稳定。某宝搜“飞利浦usb扩展器多口3.0hub带电源7/10口转接头”

网友J:
orico usb3.0移动硬盘盒不好,
其它的产品不清楚。

网友K:
现在有的3.0的hub确实有问题,我两个3.0hub接U盘都没反应,不知道为啥。

网友:
买了个二手的USB3.0的奥睿科还用得好好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orico usb3.0移动硬盘盒不好,
其它的产品不清楚。

这个天天windows to go办公,还行~~

归根结底,还是要看所用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这边测过跟cyusb3014兼容比较好的几乎只有gl3520一个型号了。。其它hub全部阵亡。 ...

老哥,有市售的,你说得这个芯片的,成品hub推荐不?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哥,有市售的,你说得这个芯片的,成品hub推荐不?

我又不是造hub的。。。。其实大部分hub都差不太多的,插U盘移动硬盘等等的放心用吧 。我选的芯片只是对FX3兼容性更好,不是说非这几个不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又不是造hub的。。。。其实大部分hub都差不太多的,插U盘移动硬盘等等的放心用吧 。我选的芯片 ...

。。。。好吧,哈哈

先买个7口USB的PCIE扩展卡,给家里的电脑插上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吧,哈哈

先买个7口USB的PCIE扩展卡,给家里的电脑插上先~~~

PCIe转USB3的话,第三方容易出现兼容性问题(还是FX3。。。)。或者是大内存不正常的bug。像VIA的就不行。

你如果要做FX3开发之类的,基本上只能选ASM1142这类新的片子,稳定性更好。当然也更贵。

VL805还是什么的,在大于128GB内存的服务器上会卡死。D720201只有个别口能稳定,D720200据说兼容性好,只是货很少,已停产。其它没怎么用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PCIe转USB3的话,第三方容易出现兼容性问题(还是FX3。。。)。或者是大内存不正常的bug。像VIA的就不行 ...

https://item.jd.com/10487087089.html

买的这个,新出,以前好像没有,啥方案也不知道(ORICO USB3.0扩展卡PVU3-7U的主控芯片使用的是VIA的VL813、VL805),先怼上去看看吧~~~

以前用的是NEC四口的扩展

网友L:
在用山泽的,用几年了还没发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L:
在用山泽的,用几年了还没发现问题

几个口的?能否分享下链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K:
现在有的3.0的hub确实有问题,我两个3.0hub接U盘都没反应,不知道为啥。

是咯~~~我手头的一个3.0hub(已经有外接电源)也是,插3.0U盘特别容易出问题,插2.0U盘没事;3.0的U盘插别的地方也没事,只能归类于兼容性问题了

网友:
FX3还好啊,随便接一个hub都是兼容的

网友M:
台式机的话可以买PCIE的扩展卡。NEC的应该会稳定些服务器上用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M:
台式机的话可以买PCIE的扩展卡。NEC的应该会稳定些服务器上用的多。

两个都要有啊,经常俯身去插机箱的感觉可不好受

网友(2020-09-03):
引用 网友C:
我这边测过跟cyusb3014兼容比较好的几乎只有gl3520一个型号了。。其它hub全部阵亡。 ...

最近遇到同样的问题,也可以考虑VL813

网友(2021-04-22):
我来回答下楼主的问题吧,我做HUB 也有五年了。 HUB芯片目前常用的就是威锋VL813 VL817  创维的 GL3510 GL3520   这两个是主流。2.0的 创维GL850 FE1.1   所以你现在换品牌也还是这些芯片。目前很少碰到你现在遇到的这种BUG。请详细给我下你的电脑参数。我来看下或者找原厂问问是什么问题导致的。建议多口的扩展坞最好配外接电源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C:
我这边测过跟cyusb3014兼容比较好的几乎只有gl3520一个型号了。。其它hub全部阵亡。 ...

hi,你好,能否请教一个CYUSB3014的问题,我现在也在用这个芯片,单独跑IN能到400M/S+,单独跑OUT也能到400M/S+;
但是IN和OUT一起跑就会挂掉(USB3.0的速度下),用2.0的速度就不会。
不知道您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这种问题,SSTX和SSRX线中间目前没有加地线,用的USB B口的端子。

网友:
z-tek的都不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N:
hi,你好,能否请教一个CYUSB3014的问题,我现在也在用这个芯片,单独跑IN能到400M/S+,单独跑OUT也能到4 ...

fw换最新的,usb线用最短的。要是还挂,就没办法了。我这边全部回退到2.0模式了,3.0步子太大,把蛋给扯碎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C:
fw换最新的,usb线用最短的。要是还挂,就没办法了。我这边全部回退到2.0模式了,3.0步子太大,把蛋给扯 ...

我都试过了,问题是同一个USB固件,同一个FPGA固件,我买的小梅哥的开发板就不会......
这个原因找了一圈不知道出现在哪里

网友C:
引用 网友N:
我都试过了,问题是同一个USB固件,同一个FPGA固件,我买的小梅哥的开发板就不会......
这个原因找了一圈 ...

usb3本来就不稳定,不要迷信开发板。你换个有源晶振,另外看看vdd12是不是串磁珠了,拆掉直接短路。参考an70707。这样稍微稳定些。

网友N:
引用 网友C:
usb3本来就不稳定,不要迷信开发板。你换个有源晶振,另外看看vdd12是不是串磁珠了,拆掉直接短路。参考a ...

现在用的就是有缘晶振,不过开发板上面是颗无源的晶振,难道是这里的影响么?
VDD12没有串磁珠.......

网友:
引用 网友N:
现在用的就是有缘晶振,不过开发板上面是颗无源的晶振,难道是这里的影响么?
VDD12没有串磁珠....... ...

说实话有源的错误率还要低些,然而并没卵用。

网友:
orico 的任何一款都稳

网友O:
我是用自己做的HUB,芯片是MA8601,用了好多年了

网友:
笔记本扩展坞吧,可外接显示也可扩展USB。比较稳定。绿联USB七口的都带开关。开机以后再开开关,嫌麻烦试着加个延时自动开关呢。   如果有大功率设备试着插一二三口。小功率加密狗U盘之类插5678口。USB分支器没有特别稳定的,偶尔有问题本来就要重启电脑

网友(2021-06-21):
多试试几台不同牌子电脑,然后换个地点,大概率是电脑usb异常,或者周围有干扰。发现现在usb特别容易被干扰,比如usb3.0容易被WIFI干扰。你那hub都很贵了,再买也不一定能解决问题,调试用usb2.0可以买usb隔离器,然后数据传输用usb3.0hub接在不同接口。

网友P:
台式机就用这个吧,笔记本如果是大牌子一般usb做过emc测试不会出现这个问题。还是上图,多提供信息,笔记本型号之类的。周围有没有大功率干扰源。

楼主:
引用 网友P:
台式机就用这个吧,笔记本如果是大牌子一般usb做过emc测试不会出现这个问题。还是上图,多提供信息,笔记 ...

嗯嗯,目前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台式机的USB外接HUB,然后HUB再接HUB,台式机自检不通过,可能BIOS比较老旧,在windows下没问题~~~

后来就没去管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台式机就用这个吧,笔记本如果是大牌子一般usb做过emc测试不会出现这个问题。还是上图,多提供信息,笔记 ...

这个我也有,然后机箱的挡板位开口,差那么一点点,舍不得掰机箱(海盗船的),导致USB插头插不上,毕竟USB这样摆放,是非标用法,然后就在吃灰了,哈哈

网友Q:
引用 网友O:
我是用自己做的HUB,芯片是MA8601,用了好多年了

我也打算自己做个HUB,用TI的芯片,外接电源…

网友R:
引用 网友Q:
我也打算自己做个HUB,用TI的芯片,外接电源…

TI的芯片不好购买吧

网友R:
引用 网友O:
我是用自己做的HUB,芯片是MA8601,用了好多年了

这个芯片容易购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R:
TI的芯片不好购买吧

当年读书的时候申请的免费样片…先做个三口的试试,当年还申请了七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R:
这个芯片容易购买吗?

现在也不好买了,价格上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