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220V串电阻接LED灯,行不行

楼主(2019-11-14):
请教各位,因产品空间问题,现在只能在220V输入如图片串电阻接LED,请问这样到时大货坏的多吗,及过按规能行吗

网友:
电阻选的合适就不坏

网友:
应该是4灯串联,限流电阻100K左右

网友A:
还有楼主标题不合格小心ID不保,标题前加上请问,后面加上电路对不对

网友:
插座上的指示灯不就这样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楼主标题不合格小心ID不保,标题前加上请问,后面加上电路对不对

谢谢,修改了一下

网友:
lz,4007干嘛用,去掉4007,去掉2个电阻,led正反并。
出货在阿里系上投保险,经过检测,为了你的使用安全,产品已经帮你预先购买意外保险,单人单次十万元,免除您的后顾之忧,多买多赔,量大送绝世武功“龙爪手”。

网友:
看你的功率,一个灯1ma是不,电阻选的耐压够就好。毕竟电流太小了,而且你只有半周有电流,电阻上合不到1/8w的功率。

楼主:
看来是没问题,我一开始是想到没什么保护LED来个干扰就坏了LED或电阻

网友:
灯带都这样做的。

网友:
买个品牌的插座,比这样子处理得更简单。。。

然而寿命这些依旧很长时间。

网友B:
电源排插上的指示灯都是LED串个电阻,连二极管都没有,我还没遇到过指示灯有坏的

网友:
我那些带灯的插排没不坏的,某天上电就啪一声。里面就一个电阻一个LED。氖泡的倒是耐用的很

网友C:
以前听论坛一位大神讲过,主要的破坏力的是电流,看住电流这个祸首就行,呵呵

网友:
主回路串接个电容好点,后面就算短路了也不至于爆火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听论坛一位大神讲过,主要的破坏力的是电流,看住电流这个祸首就行,呵呵 ...

主要是不确定何时何地电网上来个尖峰,超过电阻的调节能力,led就挂啦!

网友:
可以看看灯带上面的电源··· 好便宜的

网友:
楼主,我都解法是:

200k 1/4w碳膜电阻两个串联,然后LED接220V.

不能使用一个400k的。一个耐压不够容易损坏。

网友:
楼主你的电路 可以优化成 如下 电路  9个元器件变成  6 个  更加省空间

网友:
看看插排里面的指示灯就知道 改咋做了

楼主:
拆了一个插座LED并了一个电容,这样更保险
楼上有说到买的插座上有发现灯坏的,我就怕这种问题

网友:
优化成 如下 电路

网友D:
不需要这么复杂,就是一个电阻串一个LED就行了,把电阻取大一点
接线板就是这么弄的

网友:
单串一个电阻+LED;   只有红色的LED能这样搞吧;

你试试换绿色和蓝色的LED,烧到你怀疑人生

楼主:
绿色灯一样可以吧,我就有两种颜色,绿色与红色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需要这么复杂,就是一个电阻串一个LED就行了,把电阻取大一点
接线板就是这么弄的 ...

led的反向耐压考虑了吗?

网友E:
为什么不用阻容降压?

网友:
很多有指示灯的插排就是类似的做法

网友:
氖灯更适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排插上的指示灯都是LED串个电阻,连二极管都没有,我还没遇到过指示灯有坏的 ...

公牛的这么干,也坏。
直接原因,似乎是电阻功率不足,用的1/4的,外面为了绝缘还套了黄腊管影响了散热。上个月刚坏了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不用阻容降压?

钱啊。用电阻降压的都舍不得用大功率电阻,公牛用1/4W的

网友:
莫大和23楼是正解。单独用一个3W电阻,电压应力也能满足要求,就是1个3W的比2个1/4W的贵多了,所以还是两个1/4W串联合适
电阻除了阻值精度和功率,还要考虑耐压,有时候还要温漂、杂散电感等

楼主:
上面朋朋友有说道,绿灯容易坏,有没有朋友实际做过,确定容易坏不

网友:
绿管(不是黄绿管)和红管的材料的材料不一样, 绿管的反向电压都很低,所以整流二极管不能省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上面朋朋友有说道,绿灯容易坏,有没有朋友实际做过,确定容易坏不

容易坏 是反向电压击穿了 LED   你2个LED   一正一反    反向电压只有2.5-3V 左右   肯定不会坏了   一个电阻 一个LED 这种就容易反向击穿LED

算了  不说了    教不会系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朋朋友有说道,绿灯容易坏,有没有朋友实际做过,确定容易坏不

有那种 LED 器件内部有并接一颗二级管的,找那种来给串接,当不慎烧掉了一颗后整串不至于都不会亮。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容易坏 是反向电压击穿了 LED   你2个LED   一正一反    反向电压只有2.5-3V 左右   肯定不会坏了   一个 ...

明白,感谢

网友:
你看看接线板上的那个灯,二极管都没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朋朋友有说道,绿灯容易坏,有没有朋友实际做过,确定容易坏不

用不了一天就坏,红色很耐抗几年都没事

网友:
电阻还有耐压的要求??  我一般都是算功率,算电流来挑电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