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Vx 2.4 cooper pour 修改后使用办法。

楼主(2019-11-14):
由于pads Vx2.4将cooper pour取消掉后,统一集成城到了cooper plan manager里面。所以使用方法和之前有了差别,具体使用方法为:
1.选择2D线画出需要灌铜的区域;
2.选择2D线属性;
3.将2D线类型修改为copper plan;
4.选择对应的cooper网络即可。

自己备份一下,好久不画板子了;

网友A:
cooper plan画框,选择网络, Flood不就可以了?为什么还要画2D再改属性?

网友:
在router里覆铜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oper plan画框,选择网络, Flood不就可以了?为什么还要画2D再改属性?

谢谢!之前是由cooper pour操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之前是由cooper pour操作的

你好,你私信留言我的消息,由于我用户级别不够,不能回复短消息,请你留言给我你的电邮或者微信,方便我联络回答你的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