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RA SX1278 RSSI 正常范围应该在多少啊?

楼主(2019-11-14):
LORA模块间通讯,由于没有专业仪器,只能通过看这个RSSI值来查找问题
现在实测模块拉开几十米就无法正常收发数据了,两个模块靠的非常近的时候RSSI值100左右,是不是太低了
这个值正常应该在什么范围内,100是不是太低了  是不是发射端发射的功率低或者接收端接收灵敏度不行都会影响这个值,有经验的朋友指点下,谢谢!

网友:
lora几十米没法收数据,就不用看这个rssi了,直接看自己的代码配置吧

网友A:
可以进入FSK的连续模式,然后通过功率计或者是频谱仪来看射频的功率,确认一下射频通道有没有问题。 都没有的话,可以通过看模块电流来判断发生功率大小。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e6hsqqtbbc3
以前买过这种简易射频功率计,可以粗略的看下射频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进入FSK的连续模式,然后通过功率计或者是频谱仪来看射频的功率,确认一下射频通道有没有问题。 都没有 ...

谢谢 再问下具体关注哪些配置呢?

网友A:
起码收发的参数要一致吧,用同一套代码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码收发的参数要一致吧,用同一套代码配置。

这个没问题 收发是同样的代码

网友:
测试下连续发送数据时的模块电流吧,20dbm时,电流应该再100mA左右

网友:
怎么这么惨,SX1278 应该自带PA 啊,随便搞搞,起码200 往上啊.....

网友:
怀疑收发频率不对应

楼主:
哪位朋友帮忙贴个初始化 寄存器部分 谢谢!

网友:
配置代码,看着规格书一行一行的过,如果用模块的话,模块厂家一般会提供例程。

网友A:
给你提供一份吧,这个代码只是用来测试可以,正式出产品有坑。  1278.h文件里有关于SPI接口的NSS和 1278 RST引脚的定义,自己根据情况适配。上电后发送代码每秒发一次数据,接收代码是把收到的数据打印到串口。另外我用的是安信可的lora模块。
#define SPI1_NSS_Pin GPIO_PIN_1
#define SPI1_NSS_GPIO_Port GPIOB
#define SX_RST_Pin GPIO_PIN_9
#define SX_RST_GPIO_Port GPIOA

楼主:
谢谢大家 我好好研究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给你提供一份吧,这个代码只是用来测试可以,正式出产品有坑。  1278.h文件里有关于SPI接口的NSS和 1278 RS ...

我想咨询一下,知不知道sx1278的低功耗怎么做,如果用定时唤醒,比如20ms睡眠,20ms唤醒,那如果在睡眠的时候,有信号过来,不就收不到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想咨询一下,知不知道sx1278的低功耗怎么做,如果用定时唤醒,比如20ms睡眠,20ms唤醒,那如果在睡眠的 ...

如果是发送模式,需要发的时候直接唤醒发送数据,发完以后休眠就行。 接收低功耗2种做法,如果是需要任意时刻都要能接收到数据,那么需要用CAD模式去做,CAD说白了就是定时唤醒1278检查一下有没有数据要接收,只不过判断过程不需要代码参与,1278硬件完成这样速度比较快,结果用IO终端的形式通知MCU。周立功有一篇将CAD的文章,可以找来看看。  另外一种做法时不需要任意时刻都要收到数据,比如只是做数据有没有发送成功的握手,在数据发送完成后切换到接收模式等待一段时间,等待对方1278回复,收到对方回复就休眠,如果没收到可以重发数据,或者也休眠。看你自己的需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发送模式,需要发的时候直接唤醒发送数据,发完以后休眠就行。 接收低功耗2种做法,如果是需要任意 ...

好的,感谢。
我搜一下zlg的cad相关文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的,感谢。
我搜一下zlg的cad相关文档。

我用STM32L0+SX1278 CAD模式 3S唤醒一次 最好的情况下调到了平均功耗30~50ua 你先评估一下合不合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STM32L0+SX1278 CAD模式 3S唤醒一次 最好的情况下调到了平均功耗30~50ua 你先评估一下合不合适。 ...

哇,简直是大牛!
直接用RX模式的话,是12ma的样子,如果用休眠加定时唤醒,比如休眠20,唤醒40,这种的,那电流只能降到8ma,
而且还会带来偶尔的收不到数据的情况。
我试试CAD模式,
那你3s唤醒一次的话,前导码相当于要发送时间大于3s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哇,简直是大牛!
直接用RX模式的话,是12ma的样子,如果用休眠加定时唤醒,比如休眠20,唤醒40,这种的 ...

对的,你也可以缩小到1S,平衡一下功耗/前导码长度/唤醒速度 而定。另外需要注意的是理论上最长是需要2个CAD间隔周期才能可靠唤醒。

网友:
哎……连个功率计都没有,玩什么射频啊。至少有个综测仪和频谱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