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隔离MP157通电无输出,断电后有个脉冲输出什么原因<已解决

楼主(2019-11-14):
如图<非隔离电源MP157通电无输出,断电后有个脉冲输出什么原因>

我直接把电路连接到60V直流上,输出正常,连接到220v上,正常通电无输出,当断电后1s后,有个输出脉冲可以使led点亮,

第一次使用这个芯片,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的, 希望用过的帮忙看看

看上MP157的原因是
1.整个电路pcb占体积小
2.功耗低

今天把某宝上买的智能插座中的MP157拆下来替换成我买的芯片,测试我购买的芯片没问题(2019.11.15)

原因是D4(1N5819)耐压不够,换上ES1JW完美解决,测量本电路的空载功耗是0.2w±0.02(跳动)

现在新的问题来了,< 100mW No-load power consumption  空载实测功耗0.2w 远远大于0.1w 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原理图和pcb看不出问题,拍下实物照片看看

网友:
C3换个值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和pcb看不出问题,拍下实物照片看看

图片已经上传到楼主位置

楼主:
C3换了103未起作用,楼主位上传了pcb照片,和某宝买的智能插座照片

网友B:
搭车请教有-5v200MA输出的芯片吗,方便可控硅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搭车请教有-5v200MA输出的芯片吗,方便可控硅控制

这个芯片就可以看 说明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搭车请教有-5v200MA输出的芯片吗,方便可控硅控制

顺便问一下,非隔离的 双向可控硅和单向 触发电路如何添加控制信号比较好?

网友:
D4,D5用的什么二极管?要用快恢复二极管的

网友A:
把R3,D3装上,或输入接一个桥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顺便问一下,非隔离的 双向可控硅和单向 触发电路如何添加控制信号比较好? ...

我一般用单片机口低电平驱动双向可控硅,用阻容降压工作电流较小,到现在还没找到合适的电源芯片,应用上主要要选驱动电流小的可控硅,
及过零触发,保持电压相对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R3,D3装上,或输入接一个桥堆

R3 D3如果不接上 空载功耗会增加,为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用单片机口低电平驱动双向可控硅,用阻容降压工作电流较小,到现在还没找到合适的电源芯片,应用上 ...

阻容降压 空载功耗过高,用这个芯片不错,我现在还在测试另外2种 非隔离芯片, 可以发个可控硅的 低电平驱动双向驱动电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