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安捷伦34401A串口监控软件—— AG34401A Controller V0.21

楼主(2019-11-14):
最近要用到34401A测试和记录板子的工作电流,在其它网站找到了一个轻巧易用的软件,
解压后可以直接使用,压缩包不到1M。
串口可以选COM1~COM10, 勾选“Connect”后开始记录数值,每秒采样2次,界面如下

数据可以保存成CSV文件格式,方便分析。

听说34401A的速度最高可以到1000次/秒,而这个软件通过串口读数只有2次/秒,还能更快一点吗?
要是能做到50次或者100次/秒,才好分析数据变化,有做过相关采集软件的吗,能否分享更好用34401A的上位机采集软件?

网友A:
串口监控软件有很多更好用的,你这个太简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监控软件有很多更好用的,你这个太简陋了。

做个简单记录还是可以的嘛,欢迎分享一个好用的

网友B:
GPIB和RS232口都无法达到高速输出。1000次/秒应该是仪器的测量速度,不是数据输出。
大批量数据应该用BUF,然后再一次读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GPIB和RS232口都无法达到高速输出。1000次/秒应该是仪器的测量速度,不是数据输出。
大批量数据应该用BUF, ...

怎么操作存到buffer里面呢?可否详细说一下
我看了一下34401A的手册,GPIB接口在4 1/2位读数时可以达到1000/秒,
而串口只能到达55/秒,但是不知道怎么设置才能实现55/秒?

网友:
可能34401A性能比较好。 4288A、4981A都达不到。

网友C:
手册明明写着ASCII字符 55个/秒,又不是数据输出55次/秒

网友:
谢谢,这个用得着

网友D:
你还不入插个U盘来的快捷,通过excel导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还不入插个U盘来的快捷,通过excel导出

34401A没有USB口吧,怎么插U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册明明写着ASCII字符 55个/秒,又不是数据输出55次/秒

那实际串口最大读数速度也就是2次/秒了,有试过用串口助手间隔小于500ms发读数指令,
34401A会发出嘀嘀报警声,说明设备接受不过来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做个简单记录还是可以的嘛,欢迎分享一个好用的

AG家自己有上位机的啊,现在应该叫  BenchVue ,新版本是免费30天,老版本是限制单次采集1小时。波形图/数据测量/数据分析都有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实际串口最大读数速度也就是2次/秒了,有试过用串口助手间隔小于500ms发读数指令,
34401A会发出嘀嘀报 ...

要想速度快换34465A 哪个有选件可以到50K读数每秒。不加选件好像也能到1K每秒。

楼主:
引用 网友E:
AG家自己有上位机的啊,现在应该叫  BenchVue ,新版本是免费30天,老版本是限制单次采集1小时。波形图/ ...

看起来原厂软件的功能还挺多,有空找一个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想速度快换34465A 哪个有选件可以到50K读数每秒。不加选件好像也能到1K每秒。 ...

手上的34401A,一般测量还凑合用,其实要是有50个读数/秒,已经够用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手上的34401A,一般测量还凑合用,其实要是有50个读数/秒,已经够用了

比如要测低功耗设备的动态电流,明显就不合适了,只能看看静态电流。34465A则可以抓到整个休眠/唤醒/发送数据过程的电流变化,配合上位机可以直观的看到唤醒时间,平均电流/峰值电流等数据。可以长时间监测看看有没有异常唤醒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比如要测低功耗设备的动态电流,明显就不合适了,只能看看静态电流。34465A则可以抓到整个休眠/唤醒/发送 ...

功能真不错,等要做低功耗项目时入手再考虑入手一台
好像价格要1W3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功能真不错,等要做低功耗项目时入手再考虑入手一台
好像价格要1W3吧

贸易战的因素吧,涨了不少,之前含16点的增票还不到1W.

网友:
引用 网友E:
比如要测低功耗设备的动态电流,明显就不合适了,只能看看静态电流。34465A则可以抓到整个休眠/唤醒/发送 ...

有时候可以反过来考虑检测电源的电流波形。

网友F:
这串口通信的是协议是开放的么

网友G:
同问如何拿到通信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串口通信的是协议是开放的么

采用的是程控仪器标准命令——SCPI,论坛有人分享过SCPI的标准,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510213&highlight=SCPI

34401A的串口设置步骤和指令说明请移步到下面网址

http://tenboo.org/websize/pages/single/10011544325125890170.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同问如何拿到通信协议

请看22楼回复

网友:
关注大佬们的讨论。
最近收了一个首尔34401

网友H(2020-02-22):
引用 楼主:
做个简单记录还是可以的嘛,欢迎分享一个好用的

网上找到这个,看起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H:
网上找到这个,看起来不错

谢谢分享,等上班了再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H:
网上找到这个,看起来不错

感谢分享!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分享,等上班了再试试看

我一连接上USB转串口线,万用表显示屏上就显示error,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一连接上USB转串口线,万用表显示屏上就显示error,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要买USB转完整信号的RS2329针串口线,只有RXD,TXD,GND的三线串口是不能通讯

网友(2020-04-22):
有免费软件就不错了!现在能下载的软件都收费了`

网友I(2021-01-10):
硬件用什么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I:
硬件用什么电路

如果电脑有9针串口的话,需要一根9针串口线,或者USB转DB9串口线,需要完整信号,简易三线的是无法通信的,
另外由于AG34401A的串口是公头的,所以需要配一个DB9母转母的接头,京东或者TB都有卖

但有个问题是AG34401A的串口是带固定螺丝帽的,需要把转接头的螺丝帽取下来才能用。

我自己有一些DB9母头,自己用线焊一下就行了,丑是丑了点,能用就行。

串口方式的读数速率很低,两次/秒,所以要想读数快一点上GPIB线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