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H2.54排线能不能自己用压线钳压触片?

楼主(2019-11-14):
如题,买的XH排线线太细,看到有卖散件的,能不能自己用压线钳将触片自己压了线上?看到有专门设备一二万,不是我等能用的

网友:
2.54的可以自己压,钳子50块左右,以前我也是买线材,买了钳子后那是一个爽

网友:
三千元的端子机,用得爽死了,比钳子好用多了,就是不同型号的端子换磨具麻烦。

网友:
这个端子很容易用端子钳压的,做设备经常这样操作的。

网友A:
可以是可以,但总感觉压出来的没有焊的牢固,每次压完以后都要再焊一下

网友:
有量吗?定做呀?另外XH端子最粗也就只能压22号线

网友:
这个没有能不能压的问题,是可以压的,只是压线钳的好坏会对压接质量很大影响

网友:
量不大的话,配把好用的压线钳,问题不大

如果线细的话,可以剥长点铜丝,然后对折一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是可以,但总感觉压出来的没有焊的牢固,每次压完以后都要再焊一下

冷压端子,焊接不好的。

网友:
有专门的钳子,我的买了八九十的吧,可以压2.5的和杜邦线,经常自己压

网友C:
我花了七十多买了一把可压几种型号的头,很难用。有没有简单可靠的型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冷压端子,焊接不好的。

为什么呢?我一般在端部漏出铜线的地方补焊一下

网友:
taobao  搜 SN-01BM, 就是这种钳子, 3.5,2.5,2.0 都可以夹得很好,跟批量夹出来效果一样的。。。
若要夹2.0,1.5,1.25 另外一种规格的,可以上这个链接看看: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s=1&abbucket=16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呢?我一般在端部漏出铜线的地方补焊一下

1,焊接温度会影响弹片弹性性能;
2,破会外皮包皮;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花了七十多买了一把可压几种型号的头,很难用。有没有简单可靠的型号的? ...

我買了這把, 69元, 很好用, 個人感覺.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0.0.67002e8dB9zSPQ&id=14892503349&_u=f7jlhgp7448

网友:
引用 网友B:
1,焊接温度会影响弹片弹性性能;
2,破会外皮包皮;

一般我都使用聚四氟乙烯的线,皮倒是没问题。
弹片性能这个,还真不好说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買了這把, 69元, 很好用, 個人感覺.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0.0.67002e8dB9zS ...

多谢!我买一把试试。

网友:
手动端子机,压杆式的,端子用卷带的那种,很方便,钳子少量还行,压多了手累。

网友:
有量定制线或买端子机,没量买好一点的线。不建议手压,效率低,可靠性也不咋地

网友:
2.0以上的都可以手压,而且很爽。1.5和1.25也可以手压,但是成功率低很多,太小了不好操作。直接买端子线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