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有经验的大虾帮忙估算一下,如下需求需要多少服务器...

楼主(2019-11-15):
如题,需求如下:
1.大约有2000个客户端,每个客户端自己定时2秒访问一次服务器的一个页面,该页面(aspx代码)传输的内容只有几十个字节(按100byte算吧)
2.该页面(aspx会查询数据库,SQL server的一个表里面的一个字段,将查询结果返回)
3.主机使用windows 2008+ iis7

如上需求,主机应该怎么配比较合适?谢谢!
比如,cpu需要多少,内存需要多少,带宽需要多少等待。

网友:
一秒1000次PV和数据库查询,一个小时就几百万访问了,相当于大网站的水平了,你估计得阿里云买负载均衡的那种企业级万元一年的配置

网友:
如果只读不写其实要求还好,就看数据库有多大了
我大概会选openresty+redis来做

网友:
平均1000QPS的负载不算高,请求数据量也很小,而且以查询为主,先配置一台机器

后端使用LINUX + Nginx + Tomcat(JAVA), 不用JAVA还可以用PHP,NODE.JS,Python,golang等等技术栈来实现。Nginx反向代理机制单机应付4000QPS(HTTP)非常轻松,而且直接支持负载均衡算法,如果业务需要扩展,完全支持不停机平滑扩展。

数据库既然能用Sql Server,那就能采用MySql了,查询为主的请求,上Redis缓存,能极大化解数据库的负载,

服务器架构上先使用KVM进行虚拟机分割,将后台逻辑,数据存储,Nginx代理分别到不同的虚拟机上,再根据实际的虚拟机负载情况分配资源,或者在总资源不够的情况下增加服务器,把KVM中跑不动的部分部署到新增的物理服务器上。

后台主机不可能一部到位,所以先入一台服务器,配置10核心的志强CPU一个,内存每核心先按4G算,64G起步,硬盘就好算了,根据业务数据量和日志量估算。
买专业的服务器,CPU,内存,硬盘不够随时可以加,这样初期的投资不会浪费,后期业务的扩展也能又良好的可伸缩行。

网友:
2000个不算多,先上单机,E5,16G,带宽20M基本就可以了,感觉吃力了再加一台

再说你这个是查询数据库的一个字段码?是不是就一个数,是的话为什么不写在内存里,都不用查数据库了

网友:
兄台了解一下虚拟化或者容器。在这里面搞个二选一。
首先虚拟化,服务器双U,搞128G内存,固态,NVME,SAS,啥快选啥.ESXI搞上。一台虚拟化主机就不用VCSA管理,直接用ESXI的自身平台管理。资源就按需添加。应用跟数据库分离出来。
如果用容器技术,那就需要你抛弃WIN的平台,全面拥抱linux,apache,mysql,postgresql,redis,tomcat,这类的了。不过容器是个好东西。具体怎么用,用啥,这个算是运维了。你是开发。你需要个运维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