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帮忙把cadence文件转AD格式

楼主(2019-11-15):
同时安装了cadence和ad还是无法转换,求坛友帮忙转换一下

网友:
为什么这么难呢!

楼主:
感谢,莫元已结,
还是想请教一下,我两个软件都同时安装了的,从ad导入的时候还是提示未安装cadence,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您好,方便留下可靠的方法吗?
我前段时间转过,不过出来的图纸有很多不同,不敢用。

网友:
应该还需要配置一下环境变量,
以确保AD知道或者找到Allegr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