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LX90640红外热成像仪开发笔记

楼主(2019-11-15):
各位坛友好:
           之前搞了 AMG8833的红外热成像仪GRID-PLUS,  坛友们反馈 分辨率太低了,不清楚,AMG8833 毕竟是 8*8的传感器分辨率 , 的确是 有点低,在回帖里面 答应坛友要出 更高分辨率的产品。
   1.GRID-2基于 MLX90640 传感器 分辨率是32*24 比 AMG8833高多了,5倍软件插值后的分辨率是 160*120   成像出的效果比 amg8833强了很多。
   2.之前 帖子坛友ID: momo_li 反馈 以前 产品外观太难看,这次听取了坛友的建议,这次外观方面设计了两个版本,一款是入门款 另一款是高级款(外壳成本比较贵)  高颜值版本应该能满足 部分客户的需求了,
      大家可以说一下 喜欢哪个外观? 那款更好看?

   带着以上两个反馈和建议,就开始搞 GRID-2了:

           从开始到定版 期间搞了 4个月  硬件电路板打样 5版,软件迭代125个版本,终于完成1.0版。
   1.期间遇到了很多问题,也间断过,第一版电路板 沿用的是PLUS 的 方案,使用的是STM32F103RET6 主控,因为我一直使用的的芯片也是F103系列小改一下就直接用了,调试完传感器和屏幕之后之后,
   发现F103的处理速度真是太慢了,成像刷新一次需要用1.3s的时间,做出的效果相当于慢放似的,根本就不能使用。
          所以,就有了第二版,使用的是STM32F429 主控,因为我 从没有使用过F4系列的单片机,毕竟F429 开发方式、功能与F103不同,所以中间间断了,有几天的时间是熟悉F429单片机 及开发环境 ,其实开始是

  有一些抵触的,但为了能提高刷新频率处理速度,只能学下去了,底层移植过去后 跑起来,刷新速度快多了 刷新频率能达到8HZ ,已经可以接受了。
   2.F429单片机的价格 还是有点贵 量产的话还是不适应,所以又打了第三版 主控换成了最终的 F407,处理速度和价格都能接受,性价比高,硬件上还有一些其他的修改,更新。
   3.改了几版后,测试几块样板正常,以为基本稳定了,就做了一批小批量20套,谁知道 遇到了坑。。。。。。

      ①买的20个传感器里面 居然有4个是有坏点的,厂家官方居然是允许1-3个坏点的出现,主要是坏点在32*24 点钟出现的位置是 随机的这就不好处理了,批量难度会很大,手动逐个校准?
   太麻烦了,头痛,最后还是编写了遍历坏点的程序,出厂第一次用时遍历坏点,自动存入FLASH里 在软件上 解决的。

     图上的方块就是坏点  ,是不是很明显?

    ② 因为有截图功能 ,需要读取TF内存卡和加载FAT文件管理系统,样板时没遇到过 开机读取 内存卡 卡死 开不了机的情况,在批量里面 居然出现了开机读取TF卡卡死的现象,这个问题不是每台机器都有,某一台机器也不是每次开机都出现
就是非必现的问题,这就难搞了, 首先怀疑是软件的问题,JTAG 仿真分析,看看每次卡死在哪里,基本每次都是卡死在ERROR处理程序里,根据错误代码 SDIO_FLAG_CTIMEOUT 分析是,TF卡 命令 应答超时的错误。

也算定位到问题了,但是具体如何导致这个问题还不知道,就是解决不了,最后查发现是内存卡没接上拉电阻导致的,之前以为 F407有内置上拉电阻设置成上拉就行了,实际发现不是的,SDIO读取不到信号,肯定会超时了。
参照正点原子的原理图 TF卡是全部接上拉电阻的,所以还是要加上,该省的不能省。 所以这一批20套都是飞 过 电 阻 的。有点小问题。

           经过以上的大坑小坑,总算稳定了,基本达到 成品水平了,有问题的是不能出厂的,这是底线,虽然晚了点,总算说到做到了,现在成品也不完美,请大家多多包涵。

请大家看一下两个版本:入门级用的是普通外壳,成本一般,高级版用的是3D打印外壳,外观专门设计过,高级版更薄 更实用,成本也更高一些。
以下是入门版:
背面

正面:

尺寸:

开机成像:

高级版:
正面

背面

超薄:

开机:

尺寸:

对比:

以上是外观介绍,大家觉得哪个好看呢?
下面看一下成像效果,两款机器 软硬件是一样的
参数:
红格牌—热成像仪
产品型号GRID-2 红外热成像仪
产品名称红外热成像仪
额定电压5V/1A USB TYPE-C接口供电、充电
尺寸86 *51*22 mm入门款尺寸
传感器分辨率32*24
软件分辨率160*120
测温范围-40℃-300℃
显示屏尺寸 2.4寸  分辨率 320*240
锂电池容量满电可以使用4小时,1个小时能充满电
色卡支持铁红、彩虹、灰度、铁黄、铁灰色卡
截图支持捕获界面截图操作,按下截图键,自动将截图存入TF卡中
截图信息bmp格式 每张照片大小150kb,软件允许最大存储60000张照片
注意:1.传感器工作环境温度不能高于40度,否则会影响测量结果。
2.主机默认温度显示单位为℃    摄氏度
视场角A款:110°x75°   B款:55°x35°(默认)
固件发布平台https://github.com/EveCreationElec/Grid-2-Thermal-Camera

1.热水杯

2. 天空云彩

3.台灯

4.水龙头

5.暖气
上面是热水管 下面是回水管

6.压缩机  居然还有反射 镜面能看到两个热源

7.高压锅

8.手指

9.维护菜单

数据手册:

这一批只限坛友 也相当于回馈论坛了,特价推广

直接就是特价的,直接拍就好
MLX90640的传感器就比较贵 单颗300RMB 还需要 加上配件LCD 外壳 加工成本 等

第一批还有19台

高级版 10 台  入门级9台, 先到先得,售完,只能等下一批了。
预计 11.20号下周三 统一发货,包邮,随机送一张闪迪原装4G内存卡 。

请大家回帖下单 下单备注莫坛ID 即可。
谢谢大家的支持,会提供更好的产品给大家。
老款PLUS 也 在售
戳链接

网友A:
建议镜头能调节、

楼主:
这是MLX90640的 另外一个型号,BAA 广角的 使用起来效果不好,只有近距离使用<10CM 效果才好,我用的BAB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镜头能调节、

调节?怎么调呢?具体说?  镜头是 定焦的

网友B:
不错哟,越做越好了。

网友A:
调焦镜头。放大,缩小,要能看的远点,对面楼里,有没有不可描述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哟,越做越好了。

嗯嗯, 我还加您QQ好友呢, 您的作品我觉得都很棒,有空QQ 联系您, 是您的粉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焦镜头。放大,缩小,要能看的远点,对面楼里,有没有不可描述的事情 ...

MLX90640有两个型号 BAB和BAA 有两款传感器  一个是标准焦距一个是广角,不过都是定焦的  ,

默认 搭配的是BAB 标准视场角的。

网友:
越来越专业了,喜欢楼主做产品的态度

网友C:
展示图片中间放包烟,更好做对比。

网友D:
我也搭车晒一下我的触屏版本
感觉传感器放角上更方便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调节?怎么调呢?具体说?  镜头是 定焦的

楼主,这个测量的温度范围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个测量的温度范围是多少?

-40度 到300度
上面表格里有

网友:
搞电子的外壳都是硬伤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展示图片中间放包烟,更好做对比。

放的纸巾 有一张 图片是 两款都有中间放纸巾的  我不吸烟,要是吸烟的话就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搭车晒一下我的触屏版本
感觉传感器放角上更方便

不错,触摸屏增加不少成本, 按钮也够用,做了短按长按识别 4个按钮 实现8个功能。

楼主:
引用 楼主:
-40度 到300度
上面表格里有

实测最高温 能达到400多度可能 误差就大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实测最高温 能达到400多度可能 误差就大了

高级款买了一个!已付款

楼主:
引用 网友E:
高级款买了一个!已付款

收到您的订单   谢谢
看来您喜欢 颜值高的

网友F:
不错嘛,硬是做成了一个成品。加油,继续把业务扩大,将来说不定就能创业了。
论坛里面已经看到过不少做着做着就创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错嘛,硬是做成了一个成品。加油,继续把业务扩大,将来说不定就能创业了。
论坛里面已经看到过不少做着 ...

嗯嗯,一波三折, 论坛很棒,也学到很多东西。
你这头像很熟悉的样子

网友G:
给照照楼上房间有人睡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给照照楼上房间有人睡觉吗

   热成像不能穿墙的,只能探测物体表面温度或者介质传递到物体表面的温度 。   热能探测仪?

网友H:
我之前用过单点的红外测温传感器,也是Melexis的.但对于不同的物体,有不同的反射率,如果反射率设置不对,测量结果可以相差很远.
不知道这个传感器有没有这个问题,另外楼主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之前用过单点的红外测温传感器,也是Melexis的.但对于不同的物体,有不同的反射率,如果反射率设置不对,测量 ...

嗯嗯, 程序里面有菜单,第二项子菜单是用于设置 反射率的,用户可以根据 测量的物体表面的不同设置反射率
这种灵活的参数,只能开放给用户了,根据不同物体进行设置。

以下是截屏(320*240)截取的菜单

一级菜单 第二子菜单 设置发射率

设置成了0.95     0.01~0.95 可调

发射率 参考表

楼主:
老客户了  你好

网友I:
楼主,听说这个传感器刷新频率只有1HZ是真的吗,画面跟慢放镜头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听说这个传感器刷新频率只有1HZ是真的吗,画面跟慢放镜头一样

不是的,我的这个热成像仪传感器读取刷新频率就是8HZ

传感器最大支持64hz ,但是实测大于8hz 噪声干扰验证,数据抖动严重,8hz稳定一些,刷新速度还好。所以定的是8hz

就像我上面帖子里提到的,你也用的F103吧? CPU的读取的速度太慢了,处理的也慢。所以才1hz的

楼主:
感谢各位坛友下单,目前是高级版定的多,看来还是大家看重高颜值的。

网友J:
唉  刚安排买了另一款420

楼主:
引用 网友J:
唉  刚安排买了另一款420

收到您的订单  感谢支持,记得来反馈一下使用感受哦

网友K:
软件做了那么多,很辛苦呀,秒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K:
软件做了那么多,很辛苦呀,秒一个

顶一顶感谢感谢各位

楼主:
上传一个煤气灶的拍摄效果

网友L:
楼主牛啊,北京坛友来点赞,佩服!我有一只福禄克,感觉分辨率也一般般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牛啊,北京坛友来点赞,佩服!我有一只福禄克,感觉分辨率也一般般

哈哈,我的确在北京,感谢顶贴,北方搞电子的不多,都在 北京  有空 可以 聚聚

楼主:
感谢 感谢,支持 已收到您的订单 高级版 +1

网友M:
同款餐巾纸、游标卡尺,同款红牛、同款螺丝钉....

楼主:
引用 网友M:
同款餐巾纸、游标卡尺,同款红牛、同款螺丝钉....

这么巧吗?缘分啊,维达的纸品不错 一直在用,  那选购一台 支持一下?

楼主:
用于检测电路板不错

网友N:
插值算法用的是哪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插值算法用的是哪家的?

线性插值,还有别的插值算法吗?

网友O:
楼主 你好 请教 这款红外传感器,和 大几千的红外传感器 有何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 你好 请教 这款红外传感器,和 大几千的红外传感器 有何区别。

不客气,这款分辨率是32*24 相对来说 点数少一些上千的 能达到160*120吧,不过32*24 也不少了,我们一般使用足够了

网友O:
引用 楼主:
不客气,这款分辨率是32*24 相对来说 点数少一些上千的 能达到160*120吧,不过32*24 也不少了,我们一般 ...

红外摄像头 和这款模组 的光感范围一样么?

楼主:
引用 网友O:
红外摄像头 和这款模组 的光感范围一样么?

红外摄像头?  是啥?MLX90640 是远红外热传感器阵列 没有摄像头

网友P:
表示能支持 320 x 240 熱分辨率才好玩

网友O:
引用 楼主:
红外摄像头?  是啥?MLX90640 是远红外热传感器阵列 没有摄像头

有那种红外摄像头 小区监控用的 和你这款是一个类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P:
表示能支持 320 x 240 熱分辨率才好玩

太贵了  纯传感器 320*240分辨率的 少说也得400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有那种红外摄像头 小区监控用的 和你这款是一个类型么

不是,摄像头夜视是红外光吧
百度了一下
夜视监控摄像头一般使用红外夜视摄像机,工作原理是在无可见光或者微光的黑暗环境下,采用红外发射装置主动将红外光投射到物体上,红外光经物体反射后进入镜头进行成像。

网友P:
引用 楼主:
太贵了  纯传感器 320*240分辨率的 少说也得4000+了

我隨手帶的 SEEK Compact Pro (320x240)是 2017-02-21 買的 3700 RMB,過了半年就降價了很多,現在查是 2880 RMB.

當年用它給我女神拍的照片:

网友Q:
这个看着不错,还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Q:
这个看着不错,还有吗

还有 两台  普通版的 直接拍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P:
我隨手帶的 SEEK Compact Pro (320x240)是 2017-02-21 買的 3700 RMB,過了半年就降價了很多,現在查是 ...

菲力尔的  完美

     感觉 超过1000就很贵了。

补充:  女神也很漂亮,追到手没

网友P:
引用 楼主:
菲力尔的  完美

     感觉 超过1000就很贵了。

你是說我用的這款傳感器是 菲力尔的?

建議弄成模塊化,可以選擇不要屏幕,這樣可以節省 屏幕 和部分 CPU 的費用,要把重心放到傳感器自身。
畢竟想用來拍景(妹)色(子)的人大把,分辨率高才更好玩。

p.s. 圖中妹子前段時間已經嫁作他人。。。(其實當時是偷拍的視頻,然後抽取了一張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P:
你是說我用的這款傳感器是 菲力尔的?

建議弄成模塊化,可以選擇不要屏幕,這樣可以節省 屏幕 和部分 CP ...

我以为SEEK 是 FLIR的了,不好意思搞错了。

看来seek的性价比高多了

你的意思应该是做成seek 这样 的产品 -     手机外设(套件)的形态。

感谢  !

ps:   遗憾了

网友P:
引用 楼主:
我以为SEEK 是 FLIR的了,不好意思搞错了。

模塊化用途更廣,我用的 seek 有第三方在 github 開源 linux 版本的軟件,可以方便用來做二次開發。

不過 seek 的價格也限制了它的應用,我覺得你可以做幾個不同分辨率的,模塊化、也支持 linux,價格合適的話,應該會有很多工業等場景可以批量採購你的模塊。

楼主:
引用 网友P:
模塊化用途更廣,我用的 seek 有第三方在 github 開源 linux 版本的軟件,可以方便用來做二次開發。

不 ...

ok  明白了,   工业场景对价格就不敏感了,我们做一款试试

网友R:
这东西透雾么   大雾天开车能用上么

楼主:
引用 网友R:
这东西透雾么   大雾天开车能用上么

这个新闻说 热成像仪穿透雾是可行的。并且高端车已经配备了

但是我们这款传感器 我还没测试过 大雾情况下的效果

https://www.yoseenir.com/3670.html

网友R:
这个是不是不能透玻璃   那就不能装在车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R:
这个是不是不能透玻璃   那就不能装在车内了

把传感器分离    放到 外面,     跟倒车雷达似的

网友(2020-02-08):
这个传感器测人体温怎么样?

网友S:
加个蜂鸣器,增加高温报警(温度阈值可设置),这个就更实用了,可以对比额温抢

楼主:
引用 网友S:
加个蜂鸣器,增加高温报警(温度阈值可设置),这个就更实用了,可以对比额温抢 ...

强  感谢坛友

网友(2021-01-18):
楼主,MLX90640的热像仪还有吗

网友:
这玩意一个传感器好想就要一千块钱,玩不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搭车晒一下我的触屏版本
感觉传感器放角上更方便

这是3D打印的外壳把

网友(2021-03-23):
这个探测距离能达到多远?

网友(2021-11-11):
请问楼主的淘宝店还卖基于AMG8833的热成像仪吗?我只找到了基于MLX90640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