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贴想了解大家layout时过孔跳层次数

楼主(2019-11-15):
PCB  Layout经验不多,板子器件较密集时加过孔跳层的目的时为了让地平面更完整,想了解一下大家在PCB Layout时单个网络信号线加过孔跳层的最大次数。

网友:
我是这样处理的,关键的信号优先布线,尽量少打过孔吧,要打也是成对的一起打过孔,并且在打过孔的两边附近加接地过孔。(我走过HDMI的线,信号成对的穿了3次,信号没有问题)这样基本没有问题。

网友:
模拟信号尽量不要打孔,高速数字少打孔, 普通数字信号基本可以随便打孔

网友A:
很多时候板子的空间让你能走通就不错了,哪里还管打几次孔,,,,,,

网友:
我有过孔恐惧症了。。。。。

遇到过PCB的过孔不通问题,那个悲催啊。。。。。

网友B:
保守0.3/0.5的孔 随便玩,还不放心的话过孔不要盖油,告诉PCB厂,过孔喷锡加锡
见过很多MADE IN JAPAN的板子,过孔加锡加的很饱满,看上去也很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时候板子的空间让你能走通就不错了,哪里还管打几次孔,,,,,,

就怕是这种情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保守0.3/0.5的孔 随便玩,还不放心的话过孔不要盖油,告诉PCB厂,过孔喷锡加锡
见过很多MADE IN JAPAN的板 ...

过孔加锡额外收费不?

网友:
上文的回复让我学习了很多。
多谢大家。

网友:
先整理一下线路走向, 横的尽量放一层, 竖的放另一层, 尽量少过孔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过孔加锡额外收费不?

废话,一般加工厂还不给做的,只有日本人这种神经病喜欢搞这么极致

网友:
所有孔都是0.4/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