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做mach3汉化, "HotWire Heat for Jog“ 怎么翻译?

楼主(2019-11-15):
我在汉化mach3.043.062 ,  这个地方该怎么翻译?

网友A:
电热丝切割模式,移动时候会加热电热丝。。
电热丝切塑料泡沫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热丝切割模式,移动时候会加热电热丝。。
电热丝切塑料泡沫用。

Jog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楼主:
Jog是什么意思?

jog在变频器上面是点动的意思,在机械行业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Jog是什么意思?

Jog是点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jog在变频器上面是点动的意思,在机械行业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在机床和运动控制领域里,Jog就是点动。

楼主:
好,翻译成: 电热丝切割点动。

网友:
好像有歧义,打钩的意思是点动时候会开启加热丝加热,跟机床点动时候自动开主轴意义一样。默认不打钩,点动不会加热。

网友C:
点动时预热电热丝?

网友(2019-12-26):
引用 网友C:
点动时预热电热丝?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