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优雅的在 Microsoft word中插入代码

楼主(2019-11-15):
打开 http://www.planetb.ca/syntax-highlight-word 贴入代码点击 show higligted复制到Word文档
实际效果如下

网友:
不错哦,我以前都是截图。

网友:
1. #include "svm51.h"
2.
3. void main(void) {
4.   //
5. }

我测试一下粘贴代码

#include "svm51.h"

void main(void) {
  //
}

网友:
不错,收藏一个,
以前都是用 Notepad++ 来导出的。

网友:
void setup() {
  // put your setup code here, to run once:

}

void loop() {
  // put your main code here, to run repeatedly:

}

测试代码。

网友:
notepad++复制成rtf

网友:
你这个怎么搞的?指导一下呗,一直不知道怎么做出你这么好看的效果

网友:
原来发布的时候有专门增加代码的地方,已经回了,多谢
#include "svm51.h"

void main(void) {
  //
}

网友:
谢谢分享,试了一下效果很好,以前贴的代码真是丑死了

网友A:
找了个比你那个更吊一些的
http://hilite.me/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了个比你那个更吊一些的
http://hilite.me/

又来一个,果断收藏再说,多谢分享!

网友:
非常优雅,谢谢~

网友:
这样看着顺眼多了,多谢

网友:
正好在写Word的文档,用上了,谢谢啦

网友B:
这个原理是什么

网友:
收藏了,的确优雅,感谢楼上几层兄弟分享

网友:
的确优雅,感谢楼上几层兄弟分享

网友:
测试了,效果很棒,谢谢分享

网友:
很好,测试OK,mark, 如何优雅的在Word中插入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原理是什么

转成 html 之类的格式。
word 能识别这类标记,显示出对应的效果。

网友:
好评标记

网友:
GOOD, 测试OK, MARK, 如何优雅的在Word中插入代码

网友:
直接用markdown

网友(2022-07-28):
目前好用的是这个网站      http://www.codeinword.com/

网友:
word中粘贴代码我是这样   加个底纹

网友:
测试一下,貌似不太成功

网友:
试了一下这个网站http://www.codeinword.com/的代码转换,可以复制插入到Word文档中

网友:
在VScode复制到Word,各种高亮是保持一致

可能是自家的产品兼容比较好。

网友:
试了一下,效果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