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个铲车上的数据采集设备,后级电源容易烧毁。

楼主(2019-11-15):
设计了个铲车上的数据采集设备,生产了10台,装到车上之后,过段时间后,发现后级的3.3V电源容易烧坏,前级的输入部分采用XL2596降压到12V,这一部分没有出现问题,(估计是板子上有大功率TVS的原因),第一次发现的问题是中间的12V降压到5V芯片 TD1482容易烧掉,后来考虑到后面使用的电流不大,就换成了LM7805了,第二次发现了问题是后级的1117从5V降压到3.3V的芯片烧掉了。并且还有个问题是上面的刷卡模块 RC522的数据线和单片机连接中的限流电阻(330欧)容易烧坏断路。 现在不知道出现这个问题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请大侠们指导。

网友:
直接成品dcdc 何必这么麻烦

网友A:
一般车载的设备都要在输入端加一个差模电感。
能把IO上串的电阻都烧,可能是电阻两端的压差变大,此时会不会是两个设备的接地电平不一至?

网友:
电源直接用DC/DC隔离模块吧,基本不会有问题。

网友:
LT4363了解一下

https://www.analog.com/cn/products/lt4363.html
https://www.analog.com/cn/produc ... ent-protection.html

网友:
以前用在车里的板子,电源都是先用隔离模块,记得是北京的汇众或者广东的金升阳之类的,后级就是一些很普通的LDO。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车载的设备都要在输入端加一个差模电感。
能把IO上串的电阻都烧,可能是电阻两端的压差变大,此时会不 ...

刷卡模块是通过排针连接到主板上的

网友B:
24V的柴油车车载设备的输入电压最好按能耐200v以上电压设计比较保险,否则一个抛负载发电机过电压脉冲轻松过百伏,车载设备电源全废!

网友:
车载设备输入端都要加TVS .
SMC封装 3KW的TVS,有的极端的加6KW的 TVS。
具体你要看ISO7637里面的测试要求。

网友C:
输入可以使用不隔离电源,你这个是24V车系统,要考虑输入抛负载、瞬间负压、瞬间过压等问题,输入级电路设计问题很大,建议看下车载设备电源要求

网友:
抛负载了解下

网友D:
楼主你做铲车上什么数据的采集,我一老客户正好在找相关的产品,楼主请发站内信联系我,沟通下看看是否有机会合作

网友E:
D6移到VCC+24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24V的柴油车车载设备的输入电压最好按能耐200v以上电压设计比较保险,否则一个抛负载发电机过电压脉冲轻松 ...

上面有一个6000W的大功率TVS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入可以使用不隔离电源,你这个是24V车系统,要考虑输入抛负载、瞬间负压、瞬间过压等问题,输入级电路设 ...

抛负载这块是了解了 上面的6KW的tvs就是解决抛负载的, 瞬间负电压如何解决呢?我也怀疑是瞬间负电压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做铲车上什么数据的采集,我一老客户正好在找相关的产品,楼主请发站内信联系我,沟通下看看是否有机 ...

已回复您!

楼主:
引用 网友E:
D6移到VCC+24位置。

移动到这里是很么目的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抛负载这块是了解了 上面的6KW的tvs就是解决抛负载的, 瞬间负电压如何解决呢?我也怀疑是瞬间负电压导致 ...

24V系统考虑-600V电压,二极管反压值太低。

网友C:
直接依靠TVS管过7637-5是很难的,可以看下TVS大电流下的钳位电压,DC-DC输入电压范围也要考虑至少60V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依靠TVS管过7637-5是很难的,可以看下TVS大电流下的钳位电压,DC-DC输入电压范围也要考虑至少60V范围 ...

这个电源芯片的最高电压是耐4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车载的设备都要在输入端加一个差模电感。
能把IO上串的电阻都烧,可能是电阻两端的压差变大,此时会不 ...

左下角高亮的是刷卡模块的地 右边的铺铜是单片机的地  中间的一道缝隙是通过0欧电阻连接到一起的。这样会不会导致2个地平面不一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24V系统考虑-600V电压,二极管反压值太低。

您的意思是加大防反接二极管的耐压值就行了吗?

网友:
滤波电容用电解电容100uf的吸收能力比较强

网友:
目前有叉车数据采集需求量。能否介绍一下您这个采集设备?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加大防反接二极管的耐压值就行了吗?

增大二极管反向耐压值,然后在二极管后加不小于1000uF电容,注意电容耐压值问题。检查下你的TVS大电流钳位电压,然后保证第一级DC-DC输入电压范围满足。输入最前级增加共模电感。

网友A:
问题现像好复现吗?
假设为电压过高烧了,可以在电路上串一个二极管,这样可以确认下烧的时候,电流的方向是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现像好复现吗?
假设为电压过高烧了,可以在电路上串一个二极管,这样可以确认下烧的时候,电流的方向 ...

问题不容易复现,都是安装到现场出现的问题

网友:
电池供电的工程车辆不需要隔离DCDC,不过要选耐压高的电源芯片,我们都是选60V以上的。共模电感也不是必须的,我都用单个电感。TVS是必须的,SM8S36A(6600w)试试。

网友:
叉车上用与定位,九轴+uwb,我用MP9486A,绝对满足你需求。

网友:
不好复现在话,只能带着示波器到现场去测试下信号了。
下面是我的一点建议
1、差模电感是必需的.
2、在输入端加并一个二极管,如果是负脉冲的,直接从二极管回流回去,不至于流到电路内部。这个要配合PTC器件保护,不然安装工把线接反了,会适路。
3、有些电路是在上电时,增加延时开机的电路。这样可以减小一点起动时打火的干扰。
4、我原来有在TVS管后面并一个104P的涤沦电容,对于滤掉车上的干扰很明显。

网友:
mark下好经验

网友:
不好复现,找第三方实验室做7637实验就知道了,你这个电路在24V车上很悬的。

网友:
学习了,很透彻

网友(2020-01-14):
不要搞2级DC/DC。我吃了大亏了。也是车载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