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C编程,想要按键按下往寄存器送一个值. 只传送一次

楼主(2019-11-15):
下面这个写法,按键按下后,就是一直赋值,一直赋值。

我想要只赋一次,该怎么写呢?

网友:
用上升沿

网友:
没做过plc,不知道具体怎么操作,感觉应该是要做一个边沿触发,上升沿感觉好一些,比如加一个寄存器存储上词的值last_alue,每次循环过来满足 last_value ==1 && current_value ==0 时 输出1,同时刷新last_value = current_value

网友:
有的plc很简单

网友:
不要用X0的“常开触点”,用X0的“上升沿”,符号是在常开触点中有个箭头

网友:
加一个  |P|  或者  |N|  或者|↑|或|↓|的边沿啊!

网友:
上升沿正解

网友:
上升沿正解+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