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船型开关焊接温度太高会导致其无法关断吗?

楼主(2019-11-15):
今天看同事吐槽别人焊船型开关,焊点比自己头盔还大
焊完了船型开关就彻底不能关断了
是因为里面的触点因为焊接的高温变形导致的吗?
就这种普通船型开关

网友:
会,大电流也会,外壳受大力挤压也会。

网友A:
这些就不是焊接用的,要用插簧

网友:
一般都是塑料受热变形导致的吧,焊接的时候需要动作快时间短些,如果一次没焊好等凉下来后再焊。
有焊接辅助夹的话夹子夹在触点根部,能传导一些热量不容易导致变形。

网友:
温度要控制好,焊接太久了,塑料都变形了,引脚估计都移位了

网友:
这个开关的塑料不是耐很高的温度吧,受热过度变形一点也不奇怪

网友:
塑料受热变形,做个导热夹具可能有改善!

网友:
用插簧吧。

网友:
这种就能焊接,做插片多好,组装速度还快

网友:
为啥能焊接的类似开关非常少?

网友:
这种不掌握时间去焊,不坏才怪。

网友:
这个开关材料不对

网友:
三楼正解

网友:
如果焊的话也行,大功率烙铁迅速焊好,不然塑料软化,触点氧化都有可能

不熟练的话还是用冷压插片吧

网友:
一般要用6.3或4.8的插簧,焊接的话要找大厂耐高温基体的开关,一般市场的货均不耐高温焊接。

网友:
一次焊的时间尽量不要超过3秒,一次焊不好,等凉了再焊。

网友B:
这个玩意设计是用来链接接线端子的. 不是拿来焊接的.

非要焊接的话, 看楼上  "一次焊的时间尽量不要超过3秒,一次焊不好,等凉了再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玩意设计是用来链接接线端子的. 不是拿来焊接的.

那请教一下
有些板子直接在PCB上焊一个开关
我看有的用插座,这个就不说
有的也不用呢,不用插座直接焊在板子上的用什么焊接工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些就不是焊接用的,要用插簧

有没有大品牌的插簧,给推荐一下?总有人觉得插接比如焊接牢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玩意设计是用来链接接线端子的. 不是拿来焊接的.

有没有大品牌的这种端子推荐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大品牌的插簧,给推荐一下?总有人觉得插接比如焊接牢固

没有推荐哦,我都是假货宝随便买。可靠不可靠不是看感觉,实际检验一下吧。要买类似图片中那种带锁的,否则体验生不如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推荐哦,我都是假货宝随便买。可靠不可靠不是看感觉,实际检验一下吧。要买类似图片中那种带锁的,否 ...

不常插拔还好,不然后面会很松,打火发热问题就来了。

网友:
对,这种就不能经常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