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海康威视的坛友,电脑端ivms4200和ezviz studio稳定好用么?

楼主(2019-11-15):
海康威视NVR的稳定性还挺好,几年也没发现什么问题。
但是电脑端的软件IVMS4200或者萤石EZVIZ studio感觉就不怎么好用了。

4个摄像头,都是有线方式连接,在ivms4200上,田字型预览画面,隔几分钟排列顺序就随意变一次(以前3个摄像头时候还没出现过)。
有时全屏播放一个摄像头画面时候,突然就自动切换其他摄像头了。
预览播放过程中,部分摄像头画面卡住不动,也是时常出现的,萤石上位机ezviz studio也一样会这样摄像头画面卡住。

因为我的摄像头都是有线连接,而且NVR输出的画面是稳定的,所以摄像头和网络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估计也有人用电脑端软件来做实时监控用途的,海康威视这么大这么有钱的公司,写的软件稳定性应该很强壮才对

网友:
很久没接触监控设备了,看描述很像启用了“轮巡”功能。是摄像头接入交换机再到电脑的形式么?检查连接电脑的交换机口是否有掉包,交换机不稳定会有卡顿现象。如果是摄像机接到硬盘录像机,有可能硬盘有坏道了。

网友:
电脑版的ezviz studio,竟然放大画面功能都要另外收钱,而且不便宜,一年1000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