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后摄像头拍照上面有黑色的东西,是进灰了还是坏

楼主(2019-11-15):
手机维修后摄像头拍照上面有黑色的东西,是进灰了还是坏了,维修说是摄像头坏了,我怎么感觉是进灰了。

网友:
这是灰吧

网友:
叼。。。。太垃圾了的维修技术了吧,哈哈

网友:
垃圾维修人员,现在有技术还有道德的维修人员真是凤毛麟角。

楼主:
关键是把照片在淘宝上咨询了一下,得到的答复都是摄像头坏了。我都开始怀疑我的判断能力了

网友A:
位置固定吗?如果真是灰的话,感觉手机的微距的对焦距离没有这么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位置固定吗?如果真是灰的话,感觉手机的微距的对焦距离没有这么短

位置是固定的,几个黑点在图片上的位置是对应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位置是固定的,几个黑点在图片上的位置是对应的

手晃一下位置还会变吗,如果怎么样都变不了肯定是摄像头坏了,之前同事用功率稍微高点的激光笔就搞坏了他的IPHONE摄像头,画面上一直有个斑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晃一下位置还会变吗,如果怎么样都变不了肯定是摄像头坏了,之前同事用功率稍微高点的激光笔就搞坏了他 ...

你看第二张图片,明显是灰尘的影像,还有阴影

网友:
搞过cmos,像是cmos表面损伤,基本无法修复

网友:
如果是灰尘应该看不了这么清楚,摄像头的焦距没那么短,而且灰尘的话从外面也能看到才对

网友:
这个不像镜头上的灰尘,摄像头估计调包了

网友:
这个是摄像头给压坏了,碎渣到sensor上了,不是灰尘。 如果灰尘在镜头外面,拍的照片根本看不到,就算你在镜头的最外层划一刀,照片上都不会看到,只会影响清晰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