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 Messagebox.show,如何点击确认后才能操作主窗口

楼主(2019-11-15):
RT。
由于是用于提示的,现在希望点击Messagebox.show中的按键后才能操作主窗口。请问怎么做?
现在两种情况:
发现我写的界面中,有的是:点击关闭box后才能进行操作。有的是:不关闭box,也能操作主窗体。但是根据代码,根本看不出来为什么。
请熟悉的大神解答一下。

下面的代码:不关闭操作不了主窗口
private void btn_StartUpgrade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  // 重新处理串口升级
                if( serialPort1.IsOpen == false )
                {
                    try
                    {
                        serialPort1.Open();
                    }
                    catch
                    {
                        disPlayMessageBoxChOrEng("请检查通信口!", "Please check the communication port!"); // 这函数里面就是:Messagebox.show()。
                        return;
                    }
                }
            }
......(其它内容)

下面的代码:不关闭也能操作主窗口
.....(其它内容)
case 2: //  当反馈为02的时候,表示文件操作信息的反馈!
                                    switch (dataBuf[3])
                                    {
                                        case 0x1:  // 删除单个文件
                                        case 0x2:  // 删除全部文件
                                        case 0x3:  // 整理文件
                                            {
                                                CR.pRead = (UInt16)(CR.pRead + CR.MinLen);
                                                CR.pRead %= CR.MaxLength;
                                            }
                                            disPlayMessageBoxChOrEng("操作成功!","Operation done!");// 这函数里面就是:Messagebox.show()。
                                            return;
                                            break;
                                        default:
                                            break;
                                    }
                                    break;
.....(其它内容)

网友A:
你直接写类似这样的试试看:
MessageBox.Show("确定要删除"+xx+"吗?","警告!!!",MessageBoxButtons.OKCancel);

我记得MessageBox应该是需要响应才能操作主窗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直接写类似这样的试试看:
MessageBox.Show("确定要删除"+xx+"吗?","警告!!!",MessageBoxButtons.OK ...

我记得也是,楼主封装的内容是不是有影响?

网友B:
第一种 应该是 在UI线程中弹出的窗口,阻塞UI线程
第二种 是不是你在某个非UI线程中弹出的,如果是这样,没有阻塞UI线程,所有不影响操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第一种 应该是 在UI线程中弹出的窗口,阻塞UI线程
第二种 是不是你在某个非UI线程中弹出的,如果是这样,没 ...

lz那肯定不是ui线程的窗口。c#虽然说ui容易崩溃(多线程频繁读写控件值必崩),但是至少层次比mfc要好很多,不至于出这种低级bug。

网友:
第二种,是不是在thread/task 里委托调用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那肯定不是ui线程的窗口。c#虽然说ui容易崩溃(多线程频繁读写控件值必崩),但是至少层次比mfc要好很 ...

兄弟,你给我整懵逼了,我说的到底有没有问题

网友:
MessageBox应该是需要响应才能操作主窗口的
自建窗体可以用模式窗体
Form fom= new Form();
fom.ShowDialog();

网友:
关键字,Modal

网友:
线程问题 用 Invoke  放到UI 线程来显示

网友:
分清messagebox 是从哪个线程弹出的

网友:
我记得message.show()和message.showDialog就是楼主说的这种区别

网友:
楼主应该是在在子线程中弹出的messagebox

网友:
C#中有关UI的操作,特别是写访门口,要委托给UI调用,Invoke或采用异步BeginInvok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直接写类似这样的试试看:
MessageBox.Show("确定要删除"+xx+"吗?","警告!!!",MessageBoxButtons.OK ...

不行的,里面的代码就是这样带有按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