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发现realtek HD audio IC的音质竟然不错?

楼主(2019-11-15):
很久没有买过电脑了,突然发现现在台式电脑中realtek HD audio IC的音质竟然非常的不错?

网友:
主要看外围电路吧

网友:
笔记本不少都是 Realtek 的吧,插耳机音质都不差。

楼主:
奇怪的是手机为什么不用这家的IC?要不然音质也很好?

网友:
用电脑听歌听久了不会感觉耳朵刺痛吗

网友:
现在用的ASUS B250M-A主板的集成声卡是不错的,能入耳

网友:
电脑是要符合AC97标准,手机仅需一个DAC甚至用SOC自带的DAC即可出声,时钟由PLL产生,精度抖动会比电脑的稍差。当然更多原因是win7以后声卡的驱动被重写过了,因此比以前要好了。

网友:
手机的codec都是平台自带的,除非高端机器会使用独立的codec来提高性能,一般都是内置好的。

但是从参数上看内置的codec性能也不差,96K/24bit这样的规格还是可以原生支持的,而且模拟指标也不错。

手机上做不好,主要原因在于物理条件的限制。电源和地无法完整的隔离处理干净,音频信号线无法保护的很好,会受到内部各种信号的干扰。

网友:
对非HiFi发烧友,确实已经够用了。几年前曾经尝试主板接有源音箱,Realtek ALC892的效果竟然还可以。

网友(2019-12-19):
反正我对自己的螃蟹alc1220挺满意的

楼主:
好像alc1220是realtek最新的AUDIO CODEC芯片?

网友A:
那么问题来了,谁家的本本音质好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么问题来了,谁家的本本音质好一点?

貌似都不咋地,苹果MacBookpro音质也很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