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下步进电机驱动芯片

楼主(2019-11-15):
以前驱动步进电机都是用控制器,这次空间小需要用芯片驱动,希望大家推荐用过的好用的芯片。
电压24V,电机2相4线不大于42型,电流不大于2A。
医疗仪器上要求稳定可靠,运转频率比较低,国外品牌。

网友A:
http://www.trinamic.com.cn/
还可以联系我司负责Trinamic的技术大牛,Amy姐的~

网友:
淘宝有23元的,那种什么松下109还是104芯片,具体没搜, 最大32细分,42V电压驱动。电流3A

网友:
东芝的TB67S109AFTG,性价比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trinamic.com.cn/
还可以联系我司负责Trinamic的技术大牛,Amy姐的~

我有Amy的微信,前段时间交流得比较多。

网友:
THB6064MQ   TB5128  109AFTG

网友B:
医疗上还是首选2楼的推荐,德系芯片,带静音,转速低就要高细分,256很可能要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医疗上还是首选2楼的推荐,德系芯片,带静音,转速低就要高细分,256很可能要用。 ...

是的,看资料功能非常强大。价格也能接受。

网友: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15483-1-1.html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22351-1-1.html
可以参考这俩 TMC的 确实稳的一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