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为什么,死翘翘的SSD热拔插识别后,全盘擦除又复活了

楼主(2019-11-15):
用了4年的浦科特M6S,在10月份时候死翘翘了,无法识别。
后来看网上说热拔插,试了真能识别出来硬盘(当时扫描坏块好几十个),然后再按网上说的全盘擦除一次。

擦除后,全盘扫描看不到坏块,能正常安装系统使用。
现在过了一个多月了,刚刚又扫描一次,还是全绿的。
不懂什么原理,反正死马当活马医,试试也不浪费

看smart参数,已经很烂了

但是扫描还是全绿的

网友A:
估计配置区失败了,通电一段时间固件又自救回来了,当然可靠性也大幅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配置区失败了,通电一段时间固件又自救回来了,当然可靠性也大幅下降。 ...

现在是闲置电脑用,看看片子,图个开机快

网友B:
我有点怀疑,SSD 全盘扫描有意义? SSD 又不是机械硬盘,这个扫描不是根据机械硬盘寻道时间来计算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点怀疑,SSD 全盘扫描有意义? SSD 又不是机械硬盘,这个扫描不是根据机械硬盘寻道时间来计算的吗?

也搞不懂,反正看一些文章也是这么用
开始时候,装系统是装不上的,总是失败,后来擦除后,才装上。

网友:
我的老镁光M4也出现过这种情况,后来升级固件后再没犯过病,应该是软件bug!

网友:
SSD全盘扫描没有意义,建议关注介质磨损程度的值,可以使用CrystalDiskInfo或者SSD-Z而不是hdtune。

网友:
如果主控是 慧荣SM2246EN 的,可以试下重新量产,之前先看好缓存和FLASH芯片支持不,可以屏蔽坏块

网友:
这次算是凑巧,下次家里就跳闸。

网友:
重新量产吧,FLASH应该是出现坏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