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E透传模块可以跟内置蓝牙功能的PC实现连接吗?

楼主(2019-11-15):
外面的蓝牙透传模块,很多了,如:HC-XX.
请问,这些BLE透传模块可以跟内置蓝牙功能(或者外置蓝牙Dongle)的PC实现连接吗?

最终我想实现的是: 通过常见的串口助手软件,可以实现PC和透传模块的数据收发。。。

网友:
可以,以前这么用过

网友:
经典蓝牙才可以吧,有ble也可以用的吗?推荐一下

网友:
貌似不行

网友:
可以,但是你电脑要有对应的驱动。
纯ble好像不能实现蓝牙标准协议里的串口功能,所以你要传数据的话,要自己写个驱动

网友:
BLE的不能生成端口号,不行,当然也许现在技术进步了可能可以,几年前是不可以的

网友A:
不可以。BLE没有标准的串口透传服务,电脑上不支持。现在WIN10对BLE支持不是太好,只有一些鼠标的默认驱动。如果你要实现这样的功能,需要购买主从一体的蓝牙串口透传模块。不同商家的BLE透传模块之间可能不一定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BLE没有标准的串口透传服务,电脑上不支持。现在WIN10对BLE支持不是太好,只有一些鼠标的默认驱动 ...

哦,原来如此。感谢!

网友:
要想用蓝牙虚拟串口传数据,只能用经典蓝牙2.0或3.0的模块,
通过蓝牙SPP协议传输数据,而且单次传输数据量比BLE模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