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PCS64SI16N的引脚兼容替代方案,谢谢

楼主(2019-11-16):
请教EPCS64SI16N的引脚兼容替代方案,谢谢
用于cyclone IV系列芯片编程

网友A:
epcs据说就是spi,你可以用任何spi。

网友B:
EP4CE6使用华邦SPI flash芯片测试过可以用。你可以用普通SPI FLASH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EP4CE6使用华邦SPI flash芯片测试过可以用。你可以用普通SPI FLASH试下

谢谢老哥,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epcs据说就是spi,你可以用任何spi。

非常感谢,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