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四层PCB内电层的隔离分割方法

楼主(2019-11-16):
请教各位高手,

4层PCB, 经典的 顶层--(中间层1 数字GND)--(中间层2 数字3.3)--底层 结构,在进行电源层的分割时,

(中间层1 数字GND)的设计如下图:
1)红色虚线表示电路板的外边缘  浅蓝色表示这一层是接数字GND的,
2)绿色部分(宽度3mm)表示接机壳PE,有缺口
3)绿色和蓝色之间是宽度3mm的隔离绝缘部分(无电气意义,无铜区)

请问,PROTELL99SE环境下,如何实现  2) 和  3)的内容

非常感谢

网友A:
一般我会使用keepout画个框,然后铺铜,再把keepout删除

网友B:
把内电层改成普通层,然后自己敷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内电层改成普通层,然后自己敷铜

这种最简单,顶层或底层走线空间不够,还可以在中间层走少量的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把内电层改成普通层,然后自己敷铜

哈哈 一直都是这么干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我会使用keepout画个框,然后铺铜,再把keepout删除

是中间层哦    中间层画不了keepout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内电层改成普通层,然后自己敷铜

好主意! 高手哇!
我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 一直都是这么干的 。

都是高手啊!
以后多向你们请教

网友:
下面绿色这一块,留了个缺口,有什么讲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