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寻找ADI参考设计中变压器的替代产品?

楼主(2019-11-16):
看见ADI有一个隔离输出的参考设计:
CN0233
16位工业、隔离电压电流输出的DAC,同时提供隔离的DC-DC电源
如下:

里面ADuM3471外挂了一个隔离变压器,详细型号:KA4976-ALB Manufacturer:Coilcraft 。
这个变压器在digikey啥的都没有,只有arrow里面能搜到但是无货。

变压器参数如下:

请教如何找到这个变压器的替代产品呢?
有靠谱的商家麻烦推荐一下。

网友A:
epcos 有替代的我前几天刚替代了别人。

这玩意不便宜…

epcos eaton sumida都有类似产品

网友B:
找个磁芯和骨架,自己算,自己绕啊

网友C:
有规格的话找变压器厂做就好了

楼主:
有靠谱的厂家吗?推荐一下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epcos 有替代的我前几天刚替代了别人。

这玩意不便宜…

研究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个磁芯和骨架,自己算,自己绕啊

自己没这个能力啊,之前没接触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规格的话找变压器厂做就好了

有靠谱的推荐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靠谱的推荐吗?

挺多的,金泉华、海光、金川、斯比特。。。
EPCOS、PULSE、MURATA、WE也支持定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挺多的,金泉华、海光、金川、斯比特。。。
EPCOS、PULSE、MURATA、WE也支持定制 ...

非常感谢!
我研究一下

网友:
你先找一下这变压器规格书,需要知道这变压器的磁芯,骨架,绕组匝数,找国内厂家做,买大厂的成品价格应该不低.

网友:
这种方案的框架非常好,就是器件贼贵,自己做变压器,体积要大些

网友:
直接找线艺原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