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驱动板短路保护,看这样行不行?

楼主(2019-11-16):
买了一块二手电动车驱动板,在总电流上有采样电阻,经过放大后输出两路信号,一路是瞬时电流采样信号,一路是过流保护信号接PB12(STM32定时器TIM1的刹车端口)

现在的问题是:测试了瞬时采样电流是有效的,但我不知道过流保护电路是否起作用,不敢直接短路测试,怕烧MOS管;

我想这么解决:出个判断函数时刻检测瞬时采样电流超过最大限制就停机,不知实际应用中这样是否可靠?电流采样频率是10khz。

网友A:
直接短路肯定不允许的,但是电机堵转可以测啊。真短路了什么管子都扛不住,哪怕几个us都不行。DC电源可以短路是因为里面有个大电感可以缓冲。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短路肯定不允许的,但是电机堵转可以测啊。真短路了什么管子都扛不住,哪怕几个us都不行。DC电源可以短 ...

也就是说,硬件的过流保护实际上是堵转保护,如果上下桥臂同时导通,那就相当直接短路,硬件过流保护也来不及、没用?

楼主:
也不知有什么实用的方法避免短路,避免烧管子呢?
我不是学电的,有些问题对我来说有难度,而对搞电的人来说可能不难,所以还望指教,多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硬件的过流保护实际上是堵转保护,如果上下桥臂同时导通,那就相当直接短路,硬件过流保护也来 ...

高压瞬间短路电流上万A,钻石做的管子也扛不住。感性负载可以允许堵转短路是因为电感电流不突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压瞬间短路电流上万A,钻石做的管子也扛不住。感性负载可以允许堵转短路是因为电感电流不突变。 ...

明白了,谢了~

网友:
控制器到电机和到电源的线是有长度的,导线是有电感的,所以MOS管在负载有短路时的过流保护是有效的,电动车市场产品这部分功能都是经过验证的,否则上路的电动车的控制器几乎可以每天烧一个。